大家帮忙看这个芯片有没有问题,A3P125, RroASIC3

楼主(2021-05-13):
有人用过这个批次的芯片,我在咸鱼买了很多,不知道好坏,卖家说是用来提炼金,我知道芯片是没有金的,买来赌一下好坏

网友:
买回来打个流水灯试试

网友A:
如果加密了,要有密码才能擦除?

网友B:
芯片不是用金线邦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密了,要有密码才能擦除?

全新的有密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是用金线邦定吗

怎么可能是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是用金线邦定吗

A53内核的芯片手册写的是用铜线或金线,金铜分型号,其他一样,国产主控

网友C:
Actel所有芯片都没有回收利用价值,包括ProASIC等FLASH制程的(第一次烧写就有密码,没有密码是无法擦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tel所有芯片都没有回收利用价值,包括ProASIC等FLASH制程的(第一次烧写就有密码,没有密码是无法擦除的 ...

第一次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ctel所有芯片都没有回收利用价值,包括ProASIC等FLASH制程的(第一次烧写就有密码,没有密码是无法擦除的 ...

我从来没有加过密码 也没有听说过第一次需要加密码

网友E:
第一次不用密码,但如果买到的是已用过且加密过的翻新货,那就只有以泪洗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没有加过密码 也没有听说过第一次需要加密码

是啊,吓得我一身汗,新的有密码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不用密码,但如果买到的是已用过且加密过的翻新货,那就只有以泪洗面了 ...

xillix 高端的UltraScale  好像也是加密后 ,二手市场的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吓得我一身汗,新的有密码就完了

新的没密码,但是第一次烧写就写进去密码了。

网友:
加密了就没用了,除非你知道密码。

99C355E19A0865AE00C840B0D3080BC6    这么长的密码,写之前都要记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吓得我一身汗,新的有密码就完了

这是新的吗?看着就像翻新的。这芯片我以前刚打样时在网上买5片,全是翻新的,不能用,有密码。后来还要找代理拿的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新的吗?看着就像翻新的。这芯片我以前刚打样时在网上买5片,全是翻新的,不能用,有密码。后来还要 ...

开发板还在路上,等到了测试一下,翻新不会搞2种油墨吧,工作量大,,每个芯片都要把密码记下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发板还在路上,等到了测试一下,翻新不会搞2种油墨吧,工作量大,,每个芯片都要把密码记下了吗? ...

新的没有白色字符。密码可以用一样的,也可每片不一样。看你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没有白色字符。密码可以用一样的,也可每片不一样。看你心情。

华强北还没掌握2种油墨印刷方法。

网友E:
楼主能透露一下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透露一下多少钱买的?

等验证是好的再公开,如果是二手翻新就直接丢掉,数量有点多A3P125  4K, A3P250  2K

楼主:
芯片是加密的,谁要,0.5一个,用于装B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加密的,谁要,0.5一个,用于装B

这玩意抗核辐射,不会发生单粒子导致配置翻转。写过一次的就废了,可以打个孔做钥匙扣,逼格很高。

网友G:
好多年前用过这个芯片   批量 肯定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年前用过这个芯片   批量 肯定加密的。

这个密码找谁要呢,厂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密码找谁要呢,厂家吗?

自己设置的

楼主:
怎样设置呢,我随便设置一个,老是提示PASS KEY 错误,没办法擦除和烧写

网友:
我这里还有几片呢。

楼主:
这个是我读到的内部信心,  不过芯片在咸鱼0.5卖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呢,我随便设置一个,老是提示PASS KEY 错误,没办法擦除和烧写

这个密码是在烧程序时,或烧程序之前写入的,只有芯片使用厂家才知道密码,如果是一片一密,厂家数据库一删,谁都不知道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密码是在烧程序时,或烧程序之前写入的,只有芯片使用厂家才知道密码,如果是一片一密,厂家数据库一 ...

那这样就无解了,芯片焊上就已经有密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就无解了,芯片焊上就已经有密码了

二手的肯定有密码,市面上没有这种二手芯片流通,都是找代理商直接买新的。烧程序,或发给烧录厂烧程序之前都写过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