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震荡

楼主(2021-05-13):
50kHz,带通滤波器,Sallen Key, Bessel 型
发生震荡

楼主:
运放型号是TL084 ,求大佬

网友:
SKF一般增益要在1~2之间

给你个在线仿真的地址
http://sim.okawa-denshi.jp/en/OPseikiLowkeisan.htm

网友:
这种从正端输入的滤波器,放大倍数不要超过3,否则震荡。《模拟电子》有说明。如果需要放大,要选负端输入的多路反馈无限增益型(MFB)滤波器架构。但无论如何,希望一级就做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比较难。不如一级放大一级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