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solidworks流畅一点的经验

楼主(2021-05-13):
1、内存尽量大,16g起步,32g更佳
2、装配体 轻量化、大型装配体模式、审阅模式,详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15280782/
3、复杂一点的零件多用特征,少用草图。比如用特征阵列、镜像、圆角,而不是在草图里做。
感觉生成会更快一点,修改容易,不容易崩。缺点是特征树会很长(可以用文件夹分组)。如果零件简单(比如平面结构),就无所谓了。
4、做一些草图作为‘骨架’,特征选择骨架草图的部分生成。在特征里用‘转换实体引用’来参考骨架。
5、相互配合的零件,比如一对扣具,可以画成一个件,用一个曲面 ‘特征-分割’成2个或多个零件。这样画起来快改起来也快。

网友A:
    草图的才快,阵列镜像的很慢。我这是画大型整套设备的经验。

网友B:
我的SW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凸台,对凸台做圆角然后阵列镜像以后就卡死了,必须把圆角删了才行
再就是打开一些零件稍多的.step文件极其慢,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同事的UG就不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草图的才快,阵列镜像的很慢。我这是画大型整套设备的经验。

你应该是quadro显卡。。民用n卡及intel核显opengl很弱鸡的,尤其是amd显卡在win上opengl烂得一批没法说。。

quadro驱动专门针对wire frame优化过的,跑crystalmark的opengl可以轻轻松松上万个cpu的。连8500gt级别的老古董quadro都能轻松压到2048个cpu。gtx480也不过区区压到1024个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SW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凸台,对凸台做圆角然后阵列镜像以后就卡死了,必须把圆角删了才行
再 ...

你进bios多分点显存,看起来像是显存爆了。intel核显有些机器默认才8mb的aperture和256mb以内的dvmt,甚至只有64mb。要调到256mb的aperture和max的dvmt再试试。手里一台6y30的笔记本就是这样,citra进水关直接崩,加大之后可以玩了,卡是没办法的,总共才5w tg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进bios多分点显存,看起来像是显存爆了。intel核显有些机器默认才8mb的aperture和256mb以内的dvmt,甚 ...

不是核显,是1650亮机卡
有机会拿同事的3090试试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W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凸台,对凸台做圆角然后阵列镜像以后就卡死了,必须把圆角删了才行
再 ...

我做圆角、倒角做阵列镜像也容易出错。
不行就先阵列凸台啥的主要特征,在手动挨个倒角。或者用实体阵列、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W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凸台,对凸台做圆角然后阵列镜像以后就卡死了,必须把圆角删了才行
再 ...

这好像就是sw的问题,特别是里面零件文件名有中文,或者特别长的时候,还容易失败。有时候拿creo打开,改文件名,再重新导出就好了。
还有带曲面的,网络曲面的。sw曲面反正我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quadro显卡。。民用n卡及intel核显opengl很弱鸡的,尤其是amd显卡在win上opengl烂得一批没法说。 ...

    我的2台电脑都是专业图形显卡,NVS5200 RTX4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2台电脑都是专业图形显卡,NVS5200 RTX4000

大佬,有钱。。好久没用过那么好的显卡了,,,
之前用SolidWorks做跑步机的时候,上千个零件,最好的显卡也是用到P1000系列。。。貌似是6。7年前把。
志强双路cpu+32G内存+双P1000显卡。流畅的一批。。。
现在的电脑是I510400 + 16G内存+P1000显卡  记得显卡一定要做CUDA开启。
零件不多了,也就100多个。效果还是杠杠的。
ansys压力也不大,,不过开启显卡加速老是失败。。。一直郁闷中,之前的志强服务器就可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钱。。好久没用过那么好的显卡了,,,
之前用SolidWorks做跑步机的时候,上千个零件,最好的显 ...

    老机器效率太低了,随便修改一下要好久才能反应,浪费时间不说,主要是等得心急上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核显,是1650亮机卡
有机会拿同事的3090试试有没有改善

3090也打不过专业卡,专业的东西干专业的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quadro显卡。。民用n卡及intel核显opengl很弱鸡的,尤其是amd显卡在win上opengl烂得一批没法说。 ...

为何OpenGL表现好就流畅?SW软件是基于OPENGL的吗?上个世纪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说Maxtor显卡适合做建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OpenGL表现好就流畅?SW软件是基于OPENGL的吗?上个世纪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说Maxtor显卡适合做 ...

你会为了win和linux/mac单独开发3套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你不会这么傻。只有opengl是跨平台的api。

网友:
楼主,少了一点啊,整一个好点的显卡,也会明显流畅

论坛开源活动用SW2018,其实对电脑要求还是很高的,我现在用的这个老爷车估计是跑不动,我装到2015,又退回到2013了

网友:
2018是最卡的一个版本;建议使用2020或以上版本;当然以上版本不支持win7.
剩下的问题基本是破解进入循环效验的时候造成的问题;基本出现在破解版上。解决办法就是自己分析做自己的专用破解补丁。
通用的补丁就要牺牲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图的才快,阵列镜像的很慢。我这是画大型整套设备的经验。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有一个坑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所谓专业显卡没什么意义,我们用p620,p2000,p4000试过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专业显卡也就是感官上有时候好一点别的没有意义,这玩意日常使用考验的是cpu单核的速度。前些天一个朋友花了很多钱买了rtx4000,也就这么回事,说的粗浅一点没什么提高。现在这段时期和电脑有关的啥都贵比如硬盘显卡cpu,建议不要赶这个风头想换硬件过些日子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草图的才快,阵列镜像的很慢。我这是画大型整套设备的经验。

对头,阵列明显慢。

有张专业卡比什么都强。

去年还在用K4200 + 1230V2 + 16GDDR160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头,阵列明显慢。

有张专业卡比什么都强。

    专业卡好是好,就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卡好是好,就是太贵

k4200二手的去年也就1k以下的。一点都不贵

楼主:
坦白讲我没仔细对比过特征阵列和草图阵列对流畅度的影响,只是记得这种说法。
今天特意找了一下,发现还是推荐特征阵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691605
5.2节
https://zhuanlan.zhihu.com/p/89197597

另外creo好像没有草图阵列功能,逼你用特征阵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坦白讲我没仔细对比过特征阵列和草图阵列对流畅度的影响,只是记得这种说法。
今天特意找了一下,发现还是 ...

   CATIA、UG、PROE(CREO)、SOILDWORKS这4个软件,就SOILDWORKS 构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IA、UG、PROE(CREO)、SOILDWORKS这4个软件,就SOILDWORKS 构架不行。

用过两年creo做消费电子,曲面功能是很nb,单曲面是建模师做的,我只是画画内部特征。
后来需要做自动化设备,creo效率明显比sw低,草图功能弱、装配麻烦、动态拖动操作复杂,渐渐的又转回s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