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怎样设定才能让特征更清晰

楼主(2021-05-13):
SW2016 4800H 1650TI显卡  画图时, 零件的特征总是很混乱, 边缘和面看不清楚, 但是偶尔看别人的就很清楚能分辨每个零件的特征, 是需要设定哪里嘛.

楼主:
变成了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成了这样

有个设置是切边不可见。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设置是切边不可见。效果会更好。

试了一下, 那个选项是工程图使用的, 装配体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 那个选项是工程图使用的, 装配体不用.

立体图里也可以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效果吗?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不支持吧,有些效果是特定绘图显卡才有的,游戏显卡没的。

网友C:
那个铝型材是手工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效果吗?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不支持吧,有些效果是特定绘图显卡才有的,游戏显卡没的。

realview可以通过改注册表让游戏显卡支持。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d ... 0216fc710a535d.html

网友:
看一这个地方,设置了效果会好看一些。

网友:
现给各位推一个下载立体图好地方。http://www.sl-f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铝型材是手工画的吗

型材画好截面就可以了, 之前都是自己画,
后来懒得画了, 直接去米思米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体图里也可以用。

不晓得啥子情况, 灰色的. 好像是只有零件视图可以使用这个, 装配体里面是灰色,零件里面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效果吗?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不支持吧,有些效果是特定绘图显卡才有的,游戏显卡没的。

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感觉可能和光源的设定有些关系, 只有经常使用SW的才会设定一个合适的显示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