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一下:SolidWorks2018的快速入门教程?

楼主(2021-05-13):
有资源的贴到这里。

网友:
看看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
SolidWorks的帮助菜单里里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教程,有一定的交互的,一步一步手把手的快速入门教程

如果只考虑3D打印的话,只看到第二课就够了(下图来自2017版本,这一部分2018应该不会有区别)

网友A:
sw基本操作就是  选择面-在面上画草图-从草图拉伸或者切除,就这么循环操作。会了这个,其他不知道的地方再搜索下就好,更多的无非就是倒角或者圆角,旋转拉伸和切除,放样,镜像,阵列之类的。建模本质就是堆起来和挖掉。

多个零件组合就是装配体,用好配合功能和参考功能。装配体在画多零件产品的时候很有用,一个一个零件画出来再拼起来有时候很费力,可以先画一个零件,然后在装配体里面以它为基础画其他零件。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Y2rwBIx4fODw03tp3QsIA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tphi0b-YhXibqX_qKRVdg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
更新下:从入门到精通,书籍配套文件(视频+三维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ox7d5uy3Dnii5xKCsIz_Q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B:
Solidworks.2018 视频教程,需要的去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buML9PMfP0B71HfT27Kxw
提取码:enxg

网友C:
60几兆的数据分享有问题,链接秒失效,我传上来吧

网友:
看看相关资源

网友D:
哪里能找到那些标准的气缸、导轨、配件之类的库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0几兆的数据分享有问题,链接秒失效,我传上来吧

文件下载以后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重复下载了两次)

测试了用Win10自带的zip软件打不开,用WinRar提示“不可预料的文件末端”,用7Z解压提示"数据错误"

PS:这个ZIP是用标准的ZIP软件压缩的吗,还是国内的某些ZIP软件压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哪里能找到那些标准的气缸、导轨、配件之类的库呢

你可以到一些配件供应商官网下载到,如怡合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到一些配件供应商官网下载到,如怡合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件下载以后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重复下载了两次)

测试了用Win10自带的zip软件打不开,用WinRar提示 ...

把后缀.zip删除了,再解压(用360压缩的)

网友:
帮助文件入门很快  看视频反而慢 我就是帮助文件入门的   然后公司的工程师指导一下

网友:
好的,感谢,去掉.zip后缀再解压就OK了

网友(2021-08-04):
有时间想学学sw

网友:
自带的帮助就很好,跟着实例一步一步做。

网友(2021-09-07):
自带帮助果然好用.  基本上 一个小时就入门了.  主要是 帮助的名称跟软件上的部分名称有差别,容易让人迷糊.   但是还是比视频快.

网友(2021-10-09):
装的2019精简版本,谁帮忙传个帮助文件上来?谢谢!

网友G(2021-11-24):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2018 视频教程,需要的去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buML9PMfP0B71HfT27Kxw
提取码 ...

能不能在分享一下,打 不开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在分享一下,打 不开了,谢谢!

2018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A1AWStPDUarvPkjvKA6Mg
提取码:qpq8
2017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VPk59buoDYCZKjvsEHaEA
提取码:gg82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2的分享

网友:
随便到B站之类找视频呗... 也无所谓什么版本, 从2006用到2021, 没感觉到多少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8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A1AWStPDUarvPkjvKA6Mg
提取码:qpq8

非常谢谢!

网友:
四楼概括的精辟?

网友H(2021-12-31):
引用 网友A:
sw基本操作就是  选择面-在面上画草图-从草图拉伸或者切除,就这么循环操作。会了这个,其他不知道的地方再 ...

画好一个零件后,在装配体里画另外相关零件的时候,如何借用已经画好零件的一些参数(几何关系)呢?一直不知道从那入门者一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画好一个零件后,在装配体里画另外相关零件的时候,如何借用已经画好零件的一些参数(几何关系)呢?一直 ...

在装配体里面编辑零件的时候,左上角那个编辑零件按钮旁边有个无外部参考的按钮,注意:    不要按下   。这时画草图,可以直接从装配体里面其它零件的关键点(边线、拐角、圆心什么的)配合定位啊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里面编辑零件的时候,左上角那个编辑零件按钮旁边有个无外部参考的按钮,注意:    不要按下    ...

摸索了一下,好像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