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PCB防水,防腐蚀透明胶水

楼主(2021-05-13):
胶水凝固后,不能影响电路板正常工作。排除704乳白色胶水。

网友:
705透明硅胶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三防漆了,其他的像BGA底层填充,引脚包封的胶水都很多,uv胶,热熔胶,环氧胶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三防漆了,其他的像BGA底层填充,引脚包封的胶水都很多,uv胶,热熔胶,环氧胶之类的 ...

同求,最好有具体型号或厂家规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求,最好有具体型号或厂家规格。

大概搜了下聊天记录,乐泰3839,190024,9060F,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用的胶水都不一样,具体的还是问胶商吧,我们是做点胶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搜了下聊天记录,乐泰3839,190024,9060F,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用的胶水都不一样,具体的还是问胶商 ...

多谢楼主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搜了下聊天记录,乐泰3839,190024,9060F,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用的胶水都不一样,具体的还是问胶商 ...

谢谢推荐。

网友:
如果厚度比较厚的话,单组分的可能不合适,可以尝试双组分的聚氨酯,透明度很好,固化之后不是特别硬,带点弹性

网友:
是不是那种紫外线固化的胶比较方便,照一下就好,不用等干掉时间

网友:
洗衣机控制板那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