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5A两路数字温度测控仪表

楼主(2021-05-13):
      LM75A 是一个使用了内置带隙温度传感器和 Σ-△模数转换技术的温度-数字转换器。提供环境温度对应的数字信息,直接表示温度。高速 I2C 总线接口,有 A2-A0 地址线,一条总线上最多可同时使用 8 个 LM75A;低功耗设计,工作电流典型值为 250uA,掉电模式为 3.5uA;测量的温度最大范围为-55℃~ +125℃;宽工作电压范围:2.8V~ 5.5V;提供了良好的温度精度( 0.125℃)。
      仪表使用了一片ATMEGA8A (DIP28封装) 作为主控,TWI总线接口通过两个USB连接器件J1、J3连接两个LM75A数字温度传感器,传感器外置能有效阻止电路板工作时产生的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旋转编码开关S1完成对仪表的全部操控。仪表数据显示使用RCD6093 点阵显示屏(我是把液晶模块RCU6093分拆,把原PCB上的部分元件移到仪表PCB上,具体见PCB图),端口PC2与Q3组成液晶显示屏的背光控制,当旋转编码开关有操作动作时,点亮背光,停止操作15秒后关闭背光。TP4057 完成对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管理,TP4057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控制,D3、D4显示充电状态,D3红色点亮,电池充电状态,D4绿色点亮,电池充电完成,R3控制充电电流,R3=2K时,充电电流约400mA。电池终止放电检测由电阻R3,R14分压通过ADC0由单片机完成,电池放电终止电压设置为3V,当电池电压小于3V时仪表关闭,P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Q2、PD5组成电子开关,当MCU进入休眠状态后,关闭外围器件的电源。仪表进入休眠后的工作电流为0.7uA。仪表重启后工作电流6.1mA(屏幕背光关闭时,不加载蓝牙模块)。仪表配有一个PC机采集软件,通过HC-5串口蓝牙模块与其作通信连接,模块电源通过P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Q1、PD3成电子开关控制,由仪表决定其是否需要介入工作。这个PC软件可以显示当前温度,温度上下限,温度报警信息,记录温度曲线,导出温度数据等。仪表的控制输出从M8的PC6、PC7端口输出。
      单击S1仪表启动,这是仪表启动后状态,在当前状态下长按S1关闭仪表(进入休眠)。旋转S1可以在当前状态与温度1、温度2之间循环显示。仪表启动时长按S1进入电池电压校正,旋转EC11调整显示电压与电池电压一致,单击S1存储数据并启动仪表。详情可参考代码注释。

      第一行显示的是蓝牙开关,报警声音开关,双击S1开关进入设置,旋转选择其开或关,单击在蓝牙与声音之间切换,选取后闪烁,设置完成后长按S1键保存并退出设置。当蓝牙被打开后,屏幕左下角显示“B…”并闪烁,等待与PC机蓝牙连接,当连接成功后“B…”停止闪烁。第一行右边显示当前电池电压。第二行与第三行显示当前温度。最后一行作为状态显示,显示蓝牙工作状态,报警状态,操作提示等。
旋转S1转到温度1显示温度及温度上下限。

      双击S1可以进入报警湿度上限与下限设置,仪表可以分别对两个温度设置上限下限报警,报警从-55℃~ +125℃,设置步进值正负0.1℃。单击S1可选择设置温度上下限,旋转设温度值,整数与小数分别设置。

      设置完成后,可以旋转S1选择“RET”并单击S1重新设置或选择“Save”并单击S1存储当前设置且退出设置状态。长按S1不保存当前设置并退出,但仪表下次重启后将使用以前保存的数据。

      仪表温度控制原理如图示,温度1与温度2控制完全相同,它们相互独立,可以分别设置温度上下限使用。现在以温度1说明,当湿度上升到达≧设置的温度上限33℃时PC6输出低电平(温度2由PC7输出),同时触发报警,蜂鸣器鸣叫(声音控制打开时),屏幕右下角显示“TEMP1.AH”报警并正反交替,当温度≦温度下限30℃时PC6输出高电平,报警结束。这样就可控制温度在一定区间运行。期间如果连接了PC端软件,可同时产生声光报警并记录温度数据。

这是PC端软件需要相关的工作环境才可以使用,具体的查询相关资料。

这是源代码,编译:Atmel Studio 7(Verion:7.0.2389)

这是电路图

这是一个业余制作,是提供给网友作为相互交流学习用的,软件是全部开源的,可能会存在未知的错误。如果需要实际应用请认真评估!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楼主(2021-07-25):
代码更新:
//20210601 修正了声音控制显示错误;电池电压不能全程监控的错误.
//20210611 修正了温度2,上下限温度不能存储的错误.
//20210623 完善了按键双击.

网友(2021-05-14):
沙发,上位机是labview?

网友:
顶 大神又发表作品了。

网友:
大神新作,顶一个

网友:
液晶屏到哪里买?

网友A:
同问液晶是啥型号,哪里买到?是128x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液晶是啥型号,哪里买到?是128x128?

102X65点阵,这个屏有10年了,修改代码用现在流行的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2X65点阵,这个屏有10年了,修改代码用现在流行的屏吧,

好的谢谢,我主要看着你这个像是方屏所以才感兴趣,原来不是方的

网友(2021-07-25):
请问上位机用什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