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模拟器,家用台式机电脑可以直接安装安卓系统吗?

楼主(2021-05-14):
就经常我们安装win7 、win10的家用台式机电脑,X64的。
有没有办法不用任何模拟器,直接在裸机上安装最新的安卓V11系统?
如果可以的话,这台电脑上最少选择什么CPU可以流畅运行安卓V11?

网友:
凤凰系统

网友:
不保证能用。可能存在严重的gpu兼容性问题。比如vmware必须禁用3d加速才能点亮。

网友:
前两年在surface上折腾过几个系统,都不好用。
毛病非常多,耗电比win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