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6N137光耦电路,频繁烧限流电阻的故障。

楼主(2021-05-14):
请教下大家,最近这个问题有点头疼。

以前一直用最简单6N137光耦电路,虽然简单,但也没啥大问题。

年前参考了PLC和其他电路,优化了一下6N137电路,把限流电阻从阳极挪到了阴极,并接了一个2K电阻,加了个1N4148,避免反向击穿。

优化后,刚开始批次运行挺稳定,但近期频繁出现限流电阻击穿,并且会把输入方的5V编码器模块也损坏。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电路的问题,还是元器件的问题? 光耦的质量会不会引起这个故障?

这是原始的电路。

这是优化后的电路,频烧限流电阻。

=============================================================
虽然频繁,但也不是必然,有时候击穿的电阻换一下,又能正常。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又击穿。头疼。

网友A:
IN_Z输入端接MCU的io口还是外接很长的导线信号

网友:
没看出电路有啥问题。

网友:
电阻功率不够吧

楼主:
电阻是0805的33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_Z输入端接MCU的io口还是外接很长的导线信号

IN_Z是编码器过来的导线信号

后端接一个74HC14D整形后进入MCU。

网友B:
怀疑输入方电压有问题,能烧电阻电压8成是超了,光耦坏了最多短路也不会烧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输入方电压有问题,能烧电阻电压8成是超了,光耦坏了最多短路也不会烧电阻啊 ...

是的呢,理论上就算光耦短路也无大碍啊,但是偏偏就出问题。

而且是两个光耦的限流电阻R15,R16同时击穿。

网友:
原来的电路因为没有4148,所以烧不掉?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上示波器,量一量波形

网友C:
编码器有没有可能输出高电平?如果输出高电平比如24V,那就相当于24-5V=19V加到了R15上

网友D:
限流电阻是烧断路了还是击穿了?如果是击穿了,应该就是电阻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电阻常见是开路, 你的是击穿? 没有见识过;

网友:
电阻质量问题吧?

网友:
换金属膜的插件电阻。线路感应有高压。

网友:
很像是反向进去高压4148导通
检查共地情况、输入源有没有可能产生高压、引入感应高压、静电。。。

网友:
电阻是假货吧

网友:
功率不足,或不稳定

网友:
建议把输入并联的2k电阻去掉,我觉得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0805是1/8W,330R就算直接接5V也才75mW,不会烧的,应该是外部有较高的电压输入,通过330R和1N4148倒灌入5V电源导致损坏。
误接24V时330R能超过1W,不管是输入24V倒灌进来还是5V被替换成了24V都会烧。
建议电源装个二极管防止倒灌,或者做成24V也可以用的。
相信5V的编码器不会输出24V,但人可能不小心接错或故意接错,还是做成即便接错也不会烧比较好。

网友E:
电阻批次问题吧,我之前遇到到烧0R电阻

网友F:
把D8和R27去掉估计就好了。编码器估计输出高是24V

网友:
电压是24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有没有可能输出高电平?如果输出高电平比如24V,那就相当于24-5V=19V加到了R15上 ...

因为是适配别人的编码器模块,种类很多。但都是5V的。不排除瞬间有波峰,但稳定后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是烧断路了还是击穿了?如果是击穿了,应该就是电阻本身的问题了 ...

可能描述不准确,不是击穿,应该是开路。就是测量330R电阻没有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D8和R27去掉估计就好了。编码器估计输出高是24V

今天去掉试试,原先就是去掉的,只是330R接在阳极,没出过问题。

优化后反而出问题,我也怀疑是不是这两个元器件用的不对。

网友:
IN4148接到电阻R15的前面,防止24V信号输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掉试试,原先就是去掉的,只是330R接在阳极,没出过问题。

优化后反而出问题,我也怀疑是不是这两 ...

IN_A窜入了瞬间高压吧,从R15经过D7到5V端,电流瞬间过大就烧了R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_A窜入了瞬间高压吧,从R15经过D7到5V端,电流瞬间过大就烧了R15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先去掉二极管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批次问题吧,我之前遇到到烧0R电阻

你们都是太搞笑了,
一个说电阻击穿,一个说0欧姆电阻烧了。

网友:
4148和6N137的正向电压和电流不一样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