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专业版发布 v1.2.6

楼主(2021-05-14):
**v1.2.6更新说明**

2021.05.12

原理图
-        图页图纸设置支持弹窗选择图纸
-        符号编辑支持右键重新编号引脚
-        支持按 SHIFT 键水平或垂直移动鼠标绘制
-        支持复制和粘贴图元先选择参考点

PCB
-        支持 3D 预览
-        支持导入 3D 模型 step,
-        封装编辑支持右键重新编号引脚
-        封装编辑支持放置过孔
-        支持导出 3D 模型文件 step 和 obj
-        支持布线推挤
-        导线支持添加倒角
-        支持按 SHIFT 键水平或垂直移动鼠标绘制
-        图层管理器支持添加自定义层和设置物理堆栈
-        图层添加元件外形层,引脚焊接层,引脚悬空层,元件模型层,元件标识层
-        导入更新支持更新导线过孔等网络,需要在导入更新对话框勾选
-        修改焊盘网络时支持把焊盘上的过孔网络也同时修改
-        右侧过滤选项卡增加“元件丝印”,支持隐藏显示元件的丝印,支持导出 PDF 过滤元件丝印
-        规则设计支持差分对的设置(暂不支持差分对布线绘制)
-        支持动态输入框(比如绘制矩形时输入宽高),可以在设置里面关闭
-        支持右键清除附着的导线段
-        支持封装编辑自动裁剪丝印,在:布线 - 自动裁剪丝印
-        支持修改导线和线条的长度
-        支持圆和圆弧边框阻挡布线穿越
-        支持视图菜单的正常视图和轮廓视图切换
-        支持布线宽度是否跟随设计规则
-        支持快捷键 SHIFT+W 列出常用线宽
-        封装支持智能尺寸功能
-        封装支持检查尺寸功能
-        支持打散完整线段为多条线段

其他
-        支持导入 Kicad,Altium,EAGLE,Protel 格式文件
-        支持在设置里面设置放置和粘贴元件时是否自动分配位号
-        支持在设置里面设置移动元件时的导线跟随方式
-        支持相同浏览器跨标签页复制粘贴不同工程的电路图和PCB
-        优化图纸符号的向导
-        优化大批量移动图元卡顿的问题
-        优化新建器件对话框的界面
-        优化封装管理器等对话框界面和交互
-        优化画布的适应画布显示边界
-        支持库列表分页数量切换
-        库列表支持方向键上移下移选择行
-        右侧属性面板支持调整属性名和属性值之间的宽度
-        量测距离默认快捷键修改为 ALT+M
-        在边框内绘制板框支持弹窗转为槽孔
-        修复导入其他 EDA 文件的一些 BUG
-        修复其他问题

PS:论坛各个地方的字体太小,看得非常不舒服,建议加大

网友A:
现在的字体是刚刚好的。

大量使用大字体,会被警告甚至封锁ID的。

因为大部分坛友是使用手机上网。大字体会是灾难。

另外问了老贺,将你设置成版主了:

网友B:
提个建议:框选区块之后,保留虚线框显示,此后拖动操作只需要鼠标点击在框内就行,而不是现在这样一定要点在框选区元件的特定范围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字体是刚刚好的。

大量使用大字体,会被警告甚至封锁ID的。

在1080的屏幕看很吃力。太小了。

不是说大量大字体,是整体默认字号加大一个字号。
在看帖子列表的时候更加明显。我们的海外论坛效果是很舒服的(可能对你来说是偏大),在阿莫论坛每次看帖子列表的时候需要一行一行细细看,很吃力,实在是太小了(第一次访问阿莫论坛就有这个感觉)。
https://easyeda.com/forum
手机端可以做相应的适配。

仅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建议:框选区块之后,保留虚线框显示,此后拖动操作只需要鼠标点击在框内就行,而不是现在这样一定要点 ...

有这个想法,增加选中后的边框线显示,目前PCB的封装就有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1080的屏幕看很吃力。太小了。

不是说大量大字体,是整体默认字号加大一个字号。

想大,自己滚动就好了,N多笔记本现在还不是高分屏,看你们的网站一个屏幕只能看到5个主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080的屏幕看很吃力。太小了。

不是说大量大字体,是整体默认字号加大一个字号。

对比才发现,确实你们论坛的字体和间距要看着舒服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大,自己滚动就好了,N多笔记本现在还不是高分屏,看你们的网站一个屏幕只能看到5个主题 ...

+1024
ctrl + 滚轮 爱多大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1080的屏幕看很吃力。太小了。

不是说大量大字体,是整体默认字号加大一个字号。

你这个效果就好? 每屏幕显示的内容太少了。

网友:
这是我们的显示效果。肯定你上面的好多了。

我们之前调整过字体,Windows的先天缺陷,没有办法满足全部人的要求的。我们是尽量满足手机用户的,因为安卓系统可以完美的解决分辨率问题。

Windows 先天不足,我们是按 23寸1080p 的分辨率作为最佳阅读字体的。

否则,如果以14寸1080p 最佳, 23寸的怎么办?  12寸2k屏幕的怎么办?

所以,Windows的用户只能自行解决分辨率问题。不是我们不想解决,而是微软本身就没有技术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效果就好? 每屏幕显示的内容太少了。

我们没有专门适配优化手机,只是让它能用,看PC版论坛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专门适配优化手机,只是让它能用,看PC版论坛列表

我们是100%完美的适配手机。

Windows是根本没有办法完美适配的。

我的电脑是23寸1080p。

我还有一台手提是12寸2k分辨率的。

电脑只能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浏览器的分辨率了。

另外:手机上网的人基本已经占80%, 电脑上网的越来越少了....

你的论坛看来是根据高分屏调整字体了。对于非高分屏就不友好了。我们论坛是根据电脑非高分屏设计字体大小的:

网友D:
EDA 要开槽之类的要怎么操作?画在机械层,导出成制板文件后就变成禁止布线层了是什么鬼

小助手里面就变成禁止布线层了

小助手里面就变成禁止布线层了

EDA里面画在机械层

EDA里面画在机械层

网友E:
选择器件后放置的按钮灰色,直接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A 要开槽之类的要怎么操作?画在机械层,导出成制板文件后就变成禁止布线层了是什么鬼

直接放置挖槽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器件后放置的按钮灰色,直接一脸懵逼

目前有很多器件还没有画符号和封装,选择有的,晚点会过滤掉这些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放置挖槽区域

谢谢,终于整明白了,开始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