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篇博客中关于继电器驱动的理论是否正确?

楼主(2021-05-14):
我这几天看到了这个博客,感觉迷糊了
https://www.ednchina.com/news/a6959.html
我平时的知识是反向放一个二极管就行了,这个博客的说法把我看迷糊了。

网友A:
线圈侧加反向二极管,电流会变大是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侧加反向二极管,电流会变大是什么道理?

我也没看明白,所以才有这个疑问,我的认识是电流不会突变(继电器线圈看成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侧加反向二极管,电流会变大是什么道理?

我特地找了个软件模拟了一下,和我的认知是一致的,他这个博客我看的非常迷糊

网友:
最后那个littlefuse的专家说的有问题,按他说的不与前面描述的都反了

网友B:
博客说的有道理,受教了。
假如:设想一个电感线圈,铁芯巨大(电力变压器),使用极粗的线绕成十亨电感量,线圈电阻很小。在流过100安的电流后,断开供电并短接电感(快速单刀双掷开关),估计没人敢去扳动这个开关吧……这时的电感已充电,短路电流很恐怖@*~#

网友C:
他说的比较废纸但是基本是对的。

接并二极管续流会增加继电器的断开时间。
断开时续流导致磁通变化缓慢影响触点的分断。
最好什么都不加但是反压有可能损坏驱动电路。
择中一下加个电路吸收反压。

个人认为直接加个二极影响是很小的一般情况可以不计。

网友D:
这篇文章都是错的,
反并二极管是最优方案,继电器线圈电流都是毫安级别
然后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是I,通过续流二极管续流后电流从I开始呈指数衰减到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篇文章都是错的,
反并二极管是最优方案,继电器线圈电流都是毫安级别
然后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是I,通过 ...

感觉大家说法都不一样啊,这个小问题都把我搞糊涂了,我习惯还是反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客说的有道理,受教了。
假如:设想一个电感线圈,铁芯巨大(电力变压器),使用极粗的线绕成十亨电感量, ...

我的直觉是的电流不会突变,电压突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比较废纸但是基本是对的。

接并二极管续流会增加继电器的断开时间。

大佬高见!

网友:
分析很深入,不过常规应用反向并联二极管就行,高压大电流直接上接触器。
就像去耦电容那样,如果规格书没有特别说明,直接用104电容就行,没必要根据电流波动,干扰频率去算个准确的电容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博客说的有道理,受教了。
假如:设想一个电感线圈,铁芯巨大(电力变压器),使用极粗的线绕成十亨电感量, ...

电流会大于100A吗?

网友E:
这篇文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坚持选择反并二极管的电路结构。
通常上电路板的继电器的电流一般是几十毫安到300毫安左右,线圈内阻比较大,这样在断开的时候,二极管续流,能量会迅速消耗在线圈电阻上,二极管上面有几欧姆到十多欧姆的等效电阻,所以大部分能量都是继电器线圈吸收的,而且并不慢,线圈上增加那一点点温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文中加上稳压二极管后,会造成电源 0.7+Vt的电压跌落(Vt是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导通压降),这个跌落过程不算长,但对于有时序敏感的电路,如单片机的电路 ,大概率会造成单片机复位。所以,这是一个狗屎电路。双向TVS更扯,我不想说了,老外有钱,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我等是穷人,能省一分算一分。
这里特别要注意,根据电感的特性,反电动势的产生是因为磁场能要维系电流不变,而升高断点电压。如果加上二极管,在切断线圈电流的瞬间二极管进行了续流(二极管导通过程大概几十到百个纳秒,二极管未导通前是靠PN结电容续流),在二极管导通过程中,电流不变,不是文中说反电动势会给整个几百安培出来。
很明显,老外基础知识并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篇文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坚持选择反并二极管的电路结构。
通常上电路板的继电器的电流一 ...

谢谢,说的比较清晰 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会大于100A吗?

同时回楼主
我假设的是一个高Q值(非无穷大)的电感,个人觉得短接电感后,电流虽不会突变,但自振荡(衰减振荡的前几个周期)的初始峰值电流应该是大于100A的。是不是正确,哪位大佬给讲讲课?
博客里的波形图,出现了电流的波动,某些继电器(大电感量低线圈电阻的单簧管)线圈的Q值高的话,电流的周期波动太大,有可能会造成触点抖动损坏(理论),要是能实测触点数据才有说服力,可惜文中没给出。

网友F:
请看我 9 年前的陈年老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09168-1-1.html
老帖针对的是电磁阀高速开关,实则和继电器一个原理。

二极管续流,好处是简单可靠,坏处就是磁力衰减的慢

老外帖子大体没毛病,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大电流继电器,需要瞬间断开 NO 触点而不是缓慢拉弧),就是要拿高压 MOS 硬扛反电动势,而不是一味追求续流。
MOS 扛不住或者干扰太大,可用稳压管或者 TVS 钳位。

网友:
没有什么比实践的体会来得深刻了,楼上非常简洁的说出了要点。本帖很多人认为EDN文章观点有误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更深层次的继电器使用原理。

下面这篇文章理解透了,问题就迎刃而解,若所有参考资料都吃透了,必成为专家!
https://forum.digikey.com/t/rela ... ts-in-general/13318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看我 9 年前的陈年老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09168-1-1.html
老帖针对的是电磁阀高速开关, ...

谢谢,我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篇文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坚持选择反并二极管的电路结构。
通常上电路板的继电器的电流一 ...

确实如此,电流不能突变,然后马上衰减到零,更搞笑的是要拿继电器来搞高速开关,那更是不靠谱。

网友:
一些大电流继电器,厂家规格书中有标明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时,继电器寿命会急剧下降。

网友:
大部分内容都是符合原理的,只是后面那个电流增大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