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我们不以玩具发射器为项目主题,换另外一个实用型的作品?

楼主(2021-05-14):
请大家提供思路。

这样我们就可以精益求精做到最好。

玩具发射器做到最好,我担心触犯中国变态的武器法律。

网友:
我的计划是发射红豆/绿豆等种子,可以用来种地~

网友A:
既然活动分区题目就是3D打印外壳设计,那我认为还是以外壳设计为主要内容较好。
这个外壳应包含电子相关的常见元素:(便于日后参考)
屏幕开口
按键开孔及按键键帽
USB开孔(USB-A,USB-B,mini,micro,type-c)
5.5mm电源座开孔
DB9开孔
船型开关开孔
电脑电源线的品字型电源座
固定电路板的螺丝位及凹槽
固定外壳和面板的螺丝位

也许,搭配其他开源项目的需求同时进行外壳设计就好了

网友:
树莓派机箱

网友B:
发射乒乓球,固定初速,不计风速,激光瞄准加测距,计算弹道补偿,指哪打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活动分区题目就是3D打印外壳设计,那我认为还是以外壳设计为主要内容较好。
这个外壳应包含电子相关的 ...

这个如果能做成库或者类似的东西最好了,点几下DB9的槽就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乒乓球,固定初速,不计风速,激光瞄准加测距,计算弹道补偿,指哪打哪 ...

你这个如果被举报,铁定坐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能做成库或者类似的东西最好了,点几下DB9的槽就画好了

这个还真能!这软件支持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能!这软件支持这个

那很不错。我每次都是重新画一遍,好在我一年画不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能!这软件支持这个

用成型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很不错。我每次都是重新画一遍,好在我一年画不了几次

库用起来方便,点出来往图里一拉然后输入参数就行,螺丝轴承还有什么型材的都可以,但就是有个问题:自己建这个库应该不算新手入门教学的范围。。

网友:
钣金的话是成型工具,但塑料这个是否是最适合的方法我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如果被举报,铁定坐牢。

乒乓球啊, 这玩意一般很难造成伤害吧, 又打不出张继科的速度. 不过这个子瞄准的技术确实有判头.

网友:
發射肥皂水珠,打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乒乓球啊, 这玩意一般很难造成伤害吧, 又打不出张继科的速度. 不过这个子瞄准的技术确实有判头.  ...

你说打乒乓球,警察使用铁球测试,一样可以定你的罪。

网友D:
做个电动卡丁车如何?我们也来嘲讽一下特斯拉的单板刹车

网友:
可以坐人的那种,我有地方可以焊接和调试,有个超级大的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电动卡丁车如何?我们也来嘲讽一下特斯拉的单板刹车

嘉立创打印不出这么大的尺寸。

网友:
要不打个手办? 这个不错可以当台灯的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目标好,不要发射xxx ,先从简单的盒子开始(比如给论坛开源项目STM32示波器设计个外壳),再慢慢加大复杂程度(比如阿莫的便携式净水器)
楼上这种不是我们学习的方向吧,我们还是实用型+学习三维软件功能为主,哈哈

网友E:
不如改成“无聊盒子”,像这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54y1X7BF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改成“无聊盒子”,像这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54y1X7BF

哈哈,这盒子。。

网友:
看来大家的创作热情很高来个创作活动吧哈哈
例如每一期选一个品类,大家一起创作学习,第一期就是玩具发射器,第二期什么创意台灯、后面什么创意纸巾盒、玩具车》。。

网友:
做个遥控车呢?搞成两个项目,一个搞控制系统,一个搞结构设计。控制系统实现树莓派或者arduino的控制,最好能带视频回传。结构实现车辆的整体,可以在现有底盘基础上进行。

网友:
做机械手之类的呢?做个手套骨架跟踪手部动作,机械手同步动作,机械结构方面主要就是做一些柱子,加上舵机安装孔之类的,对于初学者也不难

网友:
https://b23.tv/LZVKpB
无聊盒子+1

网友:
大疆 不是推了款坦克机甲,也是发射炮弹的,参考下

网友:
下面搞个云台来发射黄豆,种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发射乒乓球,固定初速,不计风速,激光瞄准加测距,计算弹道补偿,指哪打哪 ...

支持这个,这不过是乒乓球训练机而已。台湾有类似的棒球训练机

网友:
玩变形金刚啊!好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这个,这不过是乒乓球训练机而已。台湾有类似的棒球训练机

固定安装到乒乓球台上的叫训练机。

可以手持发射的,很容易就被定位武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安装到乒乓球台上的叫训练机。

可以手持发射的,很容易就被定位武器了。 ...

那就固定到台子上呗,还是这个有意思

网友:
其实这个专题是不是应该和3D打印配套?

网友:
给手机设计一个五号电池的背夹如何?

楼主:
设计一个好用的焊接辅助手臂如何?  帮忙夹住线路板或电线,方便焊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0167

网友:
画一个PLC外壳如何,比如大家都见过的西门子1200

网友:
7寸触摸屏的文本一体机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