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12电容已布线连接但DRC检查提示未连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15):
如题,两个电容C27和C21做为芯片电源引脚的滤波电容:

已经和VCC布线连接,但是DRC检查一直提示这种根线未连接,其余的电容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关闭软件重开,重启电脑,把文件删了重新导入网表,问题依旧。

报错,提示未布线,但是线路实际上已连接:

报错:

可以看到线路实际已连接:

连线:

DRC检查结果:

求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下面这两个电容是一模一样的布线,未提示任何错误:

不明白上面那里为什么提示未布线

网友A:
是不是有细小的敷铜,很细很细。AD16就有这问题,会多出没有连线的细小敷铜。大多在导线连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细小的敷铜,很细很细。AD16就有这问题,会多出没有连线的细小敷铜。大多在导线连接处。 ...

没有,我把元件删了,旁边连线删了,重新导入网表也是一样。报错也是电容引脚和连线未连接。

网友B:
我用ad18是未提示要连接,导致一个6层板出问题。后来换版本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d18是未提示要连接,导致一个6层板出问题。后来换版本解决的。

一直用16.1.12这个版本,开久了也会出现奇怪的问题,但是又见不少人说这个版本比较稳定,不懂换啥版本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用16.1.12这个版本,开久了也会出现奇怪的问题,但是又见不少人说这个版本比较稳定,不懂换啥版本好 ...

AD13 AD14 AD15 AD16 AD17每个大版本我都装过测试了,都是bug多如牛毛,最后我还是用回了AD10。

AD10的后一版本是AD13,中间隔了3年,严重怀疑整个软件工程师队伍都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3 AD14 AD15 AD16 AD17每个大版本我都装过测试了,都是bug多如牛毛,最后我还是用回了AD10。

AD10的 ...

10用哪个版本,能否推荐个?谢谢!

网友D:
检查原理图,vcc是不是和其他net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原理图,vcc是不是和其他net短路了?

短路肯定是没有,原理图编译也是没有任何报错的。现在不管,直接输出GEBER给JLC了。

网友E:
是不是这个VCC过孔内电层不是VCC?把内电层分割也亮出来,走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VCC过孔内电层不是VCC?把内电层分割也亮出来,走两步!

顶层是从电源接口进来的VCC,过孔到底层是给下一级供电的,下一级供电就是C10 C13,这里没有报错的。走线也能看出来走线的网络是VCC。线应该也是布得通了,因为加泪滴能加上。如果网络有问题,也会报错,泪滴也不可能加上吧?

网友F:
是不是不加泪滴那个地方就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不加泪滴那个地方就不报错?

不加泪滴一样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用哪个版本,能否推荐个?谢谢!

网上能下的完整版都行,基本没有差别

感觉早期团队做的bug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能下的完整版都行,基本没有差别

感觉早期团队做的bug还是比较少的。

谢谢,有时间再试试看。

网友G:
把那部分线手工删除后再手工连一下,要两头都能锁定的,试试看,有时候看上去连线搭在一起了但是没到位AD会抽风认为没连上,allegro也有这毛病,重新手工走下就好,从图上看报错和不报错两段连线是有区别的,不报错是中点是完全重合,报错的那个中点没有完全重合,两头有没有锁到pad中心点看不出来,楼主也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那部分线手工删除后再手工连一下,要两头都能锁定的,试试看,有时候看上去连线搭在一起了但是没到位AD会 ...

把那部份的线和元件删了还是一样子。我后面把所有布线取消,重新布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