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怎样设置LCD旋转??

楼主(2021-05-15):
使用的时TK499_LTDC_5寸smartboard板子的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初始化函数
{
    GPIO_RGB_INIT();//初始化液晶屏相关GPIO
    LTDC_Clock_Set();
    Set_LCD_Timing_to_LTDC();
    //        Lcd_Initialize();
    Lcd_Light_ON;//打开背光
}

void Set_LCD_Timing_to_LTDC(void)
{
    LCD_FORM_TypeDef LCD_FORM;
    LTDC->OUT_EN = 0;
    LTDC->DP_ADDR0 = (u32)LTDC_Buf;//第0层地址
    //    LTDC->DP_ADDR1 = (u32)(LTDC_Buf + SDRAM_RGB_OFFSET);//第一层地址
    LTDC->BLK_DATA = 0x0000;//背景色

    //===============5寸 854*480===============//
    LCD_FORM.sHsyncStart = 0x2;  //水平激活起始
    LCD_FORM.sHsyncEnd = 0x3;    //水平激活结束
    LCD_FORM.aHorLen = 480 - 1;  //水平分辨率
    LCD_FORM.blkHorEnd = 0x3f;    //水平消隐

    LCD_FORM.sVsyncStart = 0x2;  //垂直激活起始
    LCD_FORM.sVsyncEnd = 0x3;    //垂直激活结束
    LCD_FORM.aVerLen= 854 - 1;          //垂直分辨率
    LCD_FORM.blkVerEnd = 0xf;   //垂直消隐

    set_resolutionXX(&LCD_FORM);

    LTDC->VI_FORMAT = 0;
    LTDC->POL_CTL = 0x8+3;
    LTDC->OUT_EN |= 0x107;
}

网友A:
RGB模式是一般软件旋转的,硬件大部分屏可以镜像,有的屏不能,极少数屏可以镜像也可以旋转的,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程序,里面的旋转就是软件旋转,硬件镜像: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E5%B8%A7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模式是一般软件旋转的,硬件大部分屏可以镜像,有的屏不能,极少数屏可以镜像也可以旋转的,可以参考这 ...

其实我是用lvgl的,找不到旋转设置
lvgl不知道在哪里能设置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