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_求靠谱的PICKIT3卖家

楼主(2021-05-15):
某宝  靠谱的PICKIT3卖家

网友A:
秘籍就是:在x宝上搜索北京那家官方店;买300多块钱那种原装正版的,不要买100多块钱那种号称和官方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秘籍就是:在x宝上搜索北京那家官方店;买300多块钱那种原装正版的,不要买100多块钱那种号称和官方一样的 ...

MICROCHIP旗舰店
是福州的   雾都没有找到

网友(2021-06-28):
PICKIT3.5+,华强北100块,好用的很。

网友(2021-10-28):
闲置一个PICkit3,
送秋叶原USBmini线
40元包邮
有需要的坛友直接闲鱼扫码联系

网友B:
这不是正版的, 正版上面图案是一个M, 写microch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正版的, 正版上面图案是一个M, 写microchip

多谢指正,我还以为是正版的,我改一下。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个3.5(山寨商做的加入自恢复固件的版本),发现还挺好用

网友C:
这个是W吧,不是M。

网友:
我有一个原装的,大概是2014年左右杭州培训买的,就是供电换过三极管了

网友:
同意2楼,一样的板子,一样的程序,正版的能烧上,高仿的烧不上,浪费很多时间才发现是编程器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W吧,不是M。

所以不是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