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公司CRM搜索遇到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5-15):
公司crm系统,通过浏览器登录后,同一个账户、同样的搜索条件、同样的浏览器(微软edge等),用我的笔记本,就搜不到近一个月创建的项目,但用同事的电脑则可以。换了几个浏览器都不行。实在想不到原因,各位大神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
账号有绑定机器码吧
不同电脑权限不一样

楼主:
搞不定,浏览器都试遍了,还是不行。换了笔记本也不行。家里移动宽带不行,手机热点也不行。只有明天去公司用其他同事的电脑试一下了

网友:
按 F12 打开调试器,查看一下发送的请求,head 和 request 内容有什么区别。按理说,和系统,网络没关系,只和浏览器有关,就一 TCP 通讯嘛。如果不行,那只能找服务器的原因了。

网友:
清一下缓存

网友A:
公司分了内外网络权限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分了内外网络权限应该。

还是电脑的问题,原因还没有找到。今天用了两个公司同事的笔记本来测试,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目前测试了6个笔记本,3个不行,3个可以。没有查到ie配置或电脑配置有啥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电脑的问题,原因还没有找到。今天用了两个公司同事的笔记本来测试,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目前测试 ...

那可以看出区别,系统软件版本,广告过滤,同事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