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全桥应变称重传感器是否可以直接多个并联增加量程?

楼主(2021-05-15):
大家好,我最近需要做一个测量跳高的电子秤。简单来说就是既要人的体重,又要测量跳高的高度。我想通过电子称数值的变化就能求出滞空时间,并推算跳高高度,市场上也有不少运动产品是用这个原理测高的。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跳高的话满量程应该得要体重的两倍,那至少得300Kg量程,最好得500Kg以上。但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人体秤传感器只有75KG。再大的传感器就得用地磅的传感器,高度比较大了,也比较贵。

附图是我找到的一款75kg全桥传感器,四个直接并联进测量板。我想请教一下有电子称经验的前辈,是不是6个8个或者更多传感器也是直接并联即可?

顺便我也把我的方案给大家说说让大家提提意见:传感器直接并联进HX711,用80SPS模式采样来获取跳跃时间。或者是美信的ADC,位数虽然少但是采样率很高。台面采用胶合板方便加工,但是不知道台面的形变对传感器影响大不大。另外根据前人的帖子了解了角差修正的问题,应该就是用同一个重物在不同的位置称重,然后求解线性方程组来得出每个传感器的权重?

最后说一下精度要求以避免耍流氓嫌疑。1%~3%精度就差不多,也不需要很高。再放低点也不是不行。

网友A:
理论可行,但是精度确实难以做高,这种半桥式的传感器质量和性能实在难以恭维。加上你并联之后,角差修正如何进行?另外你无法保证运动员弹跳瞬间在中间位置,如果偏在一个角上,那么这个角的受力,就明显比其它地方大,也就是大部分的受力在这个角的传感器上,必须做好合适的限位保护,要不然没多久就报废了。总之你这个应用的极端情况,一定要提前预估并做好防护,否则后面擦屁股的事儿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可行,但是精度确实难以做高,这种半桥式的传感器质量和性能实在难以恭维。加上你并联之后,角差修正如 ...

感谢感谢! 看来可能上地磅传感器是必须的。我确实没考虑到在一个角上反复起跳把传感器搞费的情况,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另外想求问一下,限位保护是不是根据传感器的最大安全变形位置上安装支撑结构,一旦变形到达次位置就由支撑结构受力,避免传感器损伤?这个想想也是很麻烦的。

另外角差修正就意味着每个传感器必须有自己的ADC通路来采样,是这样吗?然后使用软件对每个通道加权求和?

网友:
应该静止时候测量体重,跳起来和落地会超量程的,硬件限位卡死到超量程就行了,反正测量时间不需要准确的力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看来可能上地磅传感器是必须的。我确实没考虑到在一个角上反复起跳把传感器搞费的情况,这个 ...

你的思路基本正确,加权求和在你这里,必须保证多个通道的AD数据要保持尽可能的同步,动态高速测量,不同步的最终结果就无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