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蚊拍,求提供芯片型号?

楼主(2021-05-16):
去年九月买的这个电蚊拍,无法充电了,联系了卖家,需要我把整个电蚊拍邮寄过去,我付邮费,想了想非常麻烦,自己拆解了。目前,电蚊拍放电拍蚊功能正常。锂电池管理芯片是4056E,求两个圈起来的芯片型号?

网友A:
U1是锂电池过放保护一体化芯片吧,U3是工作控制单片机,充电的事情不用管U3,你先看看锂电池电压怎么样,有的时候低压后,保护芯片需要激活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是锂电池过放保护一体化芯片吧,U3是工作控制单片机,充电的事情不用管U3,你先看看锂电池电压怎么样,有 ...

锂电池电压有4V,目前拍蚊产生高压正常的,自然产生高压正常,那U1应该没坏的,可以推断4056E肯定坏了,指示是U3控制的,充电时U2的7脚输出低电平,U3检测低电平信号

网友:
U1应该是双MOS管

网友:
兼容 DW03二合一锂电保护芯片,

网友:
我家的电蚊拍故障现象和你相反,充电没问题,LED灯也亮的正常,就是高压没了,不能电蚊子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基本就是DW03这种保护芯片,但DW03的PIN1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接地。
某商城上找电池保护芯片分类SOT23-5封装,找到个跟你PCB定义一样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我已经订了芯片,周末到了更换了就知道情况了

网友:
哇, 现在的 电蚊拍 电路也这么复杂了.

网友B:
楼主话了多少精力和金钱了,买个新的就20来块钱,不过这就是电工看不得东西坏的毛病,支持:)

网友:
楼主的这个跟我家的好像是同一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话了多少精力和金钱了,买个新的就20来块钱,不过这就是电工看不得东西坏的毛病,支持:) ...

20的用不住,打蚊子啪啪声小了,感觉不解恨,高电压的目前还是要40~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的用不住,打蚊子啪啪声小了,感觉不解恨,高电压的目前还是要40~50元

不解恨!!

楼主:
买了芯片换了,可以充电了,花了6块钱。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芯片换了,可以充电了,花了6块钱。谢谢各位!

然后又多了9个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