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21.8块钱的电动车48V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05-16):
好奇心淘宝买了一个21.8块钱的电动车充电器,拆开发现是剪线的。电路板灰都没清理。不过看电路板感觉应该能用,相当于买了一个二手的。哈哈

楼主:
外壳做工还不错,还带一个新的风扇。即使是剪线的能做到21.8块钱好像也没啥赚头

网友A:
我还买过五块多的呢,用到现在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买过五块多的呢,用到现在也没坏。

奇迹,以前差不多半年坏一个

网友:
如果变压器是铜线也值

网友:
淘宝二手12-18大把,10串,13串都有

网友:
那些充电着火的,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网友B:
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 保险丝,共模滤波器 安规电容, X Y 电容, 全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 保险丝,共模滤波器 安规电容, X Y 电容, 全都没

铜箔做保险丝,我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 保险丝,共模滤波器 安规电容, X Y 电容, 全都没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那个安规电容居然用普通电容代替(就是磁芯变压器上面土黄色那个电容)。
这样的电容可以说是高危电容(就是反安规),一旦失效热地冷地直接连通,那电动车就容易漏电,
或短路或起火,危险呀!!

网友:
这种充电器最好买防水的,不然很容易坏。 我买了一个防水的,用了很多年

网友C:
充电器坏很多都是接触不良的,虚焊的,用不用防水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坏很多都是接触不良的,虚焊的,用不用防水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吧。 ...

经常会在室外充电,雨水可能飘进去。

网友D:
这家的充电器质量很差劲,买过两个都没用多久,也懒得更换了,不够麻烦了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还是买个质量好点的,毕竟自用安全对电池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充电器质量很差劲,买过两个都没用多久,也懒得更换了,不够麻烦了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还是买个质量好点 ...

关键是不知道哪边能买到质量好的,买电动车原配的也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哪边能买到质量好的,买电动车原配的也容易坏。

很多时候电动自行车这玩意的配件就是很奇怪
估计是原厂配的都是经过电池厂家和车厂相对严格检验的
比如电动车的原配电池,耐用而且续航能力好,后续即使去厂家自己开的售后去更换了新电池,也不如原来的给力
充电器也是,出厂配置的皮实耐用,即使再去原厂买一般也垃圾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电动自行车这玩意的配件就是很奇怪
估计是原厂配的都是经过电池厂家和车厂相对严格检验的
比如电 ...

确实如此,我后换得铅蓄电池总没有刚买得续航长。卖电池得说是电动车老化得问题。

网友:
安全隐患大  作为电工 这个玩意不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