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2021-05-17):
论坛内的大佬们,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我定义了一个变量
unsigned char *Pixle

那么这个unsigned char是指Pixle=0xA5,是指这个地址的大小是unsigned char型的,还是这个地址所对应的变量是unsigned char 型的

这个和
uinsigned char AA[10]

类比的话,AA内变量是unsigned char型的 但是 单独AA是个地址 我引用AA的话可不可以放到函数
void TFTSPI_BinRoad(unsigned char high_start, unsigned char wide_start, unsigned char high, unsigned char wide, unsigned char *Pixle)
{
        unsigned long i;
    /* 设置显示范围 */
    TFTSPI_Set_Pos(wide_start, high_start, wide_start - 1 + wide, high_start - 1 + high);

    unsigned long temp = high * wide;
    /* 显示图像 */
    for(i = 0; i < temp; i++)
    {
        if(Pixle[i])
        {
            /* 显示 */
            TFTSPI_Write_Word (0xffff);
        }
        else
        {
            /* 显示 */
            TFTSPI_Write_Word (0);
        }

    }

}

最后一个变量位,还是需要(unsigned char *)强制转换一下?

如果是需要强制转换 那(unsigned char *) 这个unsigned char是指地址是这种类型的 还是指地址所对应的变量是这种类型的?

如果指的是地址,那么引用后的 Pixle[6] 是会默认为unsigned char 变量吗?

写的有点乱,刚入门没多久,在百度CSDN上也搜不到这类问题

网友: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后者,即指针的类型是指它所指向的对象的类型
第二个问题,可以把数组名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实际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A:
估计大佬们看到这个问题太简单都不想回复.那我再班门弄斧一次,说的不对的地方轻喷:

所有的指针,数组名,函数名本质都是一个地址,这个地址的长度由使用的器件和编译器决定,例如51内核的一般是2字节, Cortex-M 内核是4字节
他们之间可以互换,比如:
    可以把一段程序放在数组中,将数组名赋值给一个函数指针,通过函数指针运行数组内的代码
    可以把一个变量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通过调用函数指针跳转到到某个地址
    可以把多个变量放在数组中,将数组名赋值给一个字符指针,通过字符指针读写数组(你的这个例子)
    可以把函数名赋值给字符指针,通过字符操作打印出函数所在的具体地址
    可以把浮点类型变量的地址强制转换为字符指针,将浮点数按字节打印或存储
等等……

指针是C语言的精髓,同时也如同在刀刃上跳芭蕾一样优雅而危险!

网友:
没看懂:
不管什么指针,在32位系统,它都是32位的。
指针的类型(字节宽度)由你定。

网友B:
int main(void)
{
    char *p1;
    short *p2;
    int *p3;
    long *p4;
    float *p5;

    char a[10];
    short b[10];
    int c[10];
    long d[10];
    float e[10];

    //第一步 看看类型在你机器上多大
    printf("type char lenth is %d\n\r",sizeof(char));
    printf("type short lenth is %d\n\r",sizeof(short));
    printf("type int lenth is %d\n\r",sizeof(int));
    printf("type long lenth is %d\n\r",sizeof(long));
    printf("type float lenth is %d\n\r",sizeof(float));

   //第二步 看看不同类型的指针大小是多少

    p1=&a[0];//p1=a;效果等价,但意义不同
    p2=&b[0];
    p3=&c[0];
    p4=&d[0];
    p5=&e[0];

    printf("type char* lenth is %d\n\r",sizeof(p1));
    printf("type short* lenth is %d\n\r",sizeof(p2));
    printf("type int* lenth is %d\n\r",sizeof(p3));
    printf("type long* lenth is %d\n\r",sizeof(p4));
    printf("type float* lenth is %d\n\r",sizeof(p5));

   //第三步 看看不同类型的指针内是什么

    printf("p1 vlue is %04x\t &a[0] address is %04x\n\r",(int)p1,(int)(&a[0]));
    printf("p2 vlue is %04x\t &b[0] address is %04x\n\r",(int)p1,(int)(&b[0]));
    printf("p3 vlue is %04x\t &c[0] address is %04x\n\r",(int)p1,(int)(&c[0]));
    printf("p4 vlue is %04x\t &d[0] address is %04x\n\r",(int)p1,(int)(&d[0]));
    printf("p5 vlue is %04x\t &e[0] address is %04x\n\r",(int)p1,(int)(&e[0]));

   //第四步 看看不同类型的指针++后有什么变化

    printf("p1 vlue is %04x\t",(int)p1);
    p1++;
    printf("p1 vlue is %04x\n\r",(int)p1);

    printf("p2 vlue is %04x\t",(int)p2);
    p1++;
    printf("p2 vlue is %04x\n\r",(int)p2);

    printf("p3 vlue is %04x\t",(int)p3);
    p1++;
    printf("p3 vlue is %04x\n\r",(int)p3);

    printf("p4 vlue is %04x\t",(int)p4);
    p1++;
    printf("p4 vlue is %04x\n\r",(int)p4);

    printf("p5 vlue is %04x\t",(int)p5);
    p1++;
    printf("p5 vlue is %04x\n\r",(int)p5);

    //第五步 灵活混搭一下看看

    a[0]=10;
    a[1]=11;
    a[2]=12;
    a[3]=13;

    b[0]=100;
    b[1]=110;
    b[2]=120;
    b[3]=130;

    p1=&a[0]; //p1 是char*类型的

    printf("*p1=%d\t",*p1);
    p1++;
    printf("*p1=%d\n\r",*p1);

    p1=(char*)&b[0];// 理解这步和一下的结果是本程序的核心

    printf("*p1=%x\t",*p1);//看看打印了些什么东西  100 = 0x0064
    p1++;
    printf("*p1=%x\n\r",*p1); //看看打印了些什么东西  100 = 0x0064

    p2=(short*)&a[0];

    printf("*p2=%x\t",*p1);//看看打印了些什么东西
    p1++;
    printf("*p2=%x\n\r",*p1); //看看打印了些什么东西

}

上面的程序看看 然后运行运行 然后就都明白了。

楼主(2021-07-12):
引用 网友A:
估计大佬们看到这个问题太简单都不想回复.那我再班门弄斧一次,说的不对的地方轻喷:

所有的指针,数组名 ...

懂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程序看看 然后运行运行 然后就都明白了。

谢谢大佬,确实要自己实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