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OLIDWORKS 2016 绿色版

楼主(2021-05-17):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iH-zGIiu4Yky1_qiOwOrA 提取码: nvxw

破解需要一定时间, 机器慢可能要半小时.

网友:
谢谢!我测试一下先。

网友:
下载完后,解压,发现下面错误:

!   D:\software\SolidWorks Premium 2016 完整绿色版\功能组件(可选)\SolidWorks Premium 2016 SP4.0 X64 by Anson_PART_SolidWorks Data.7z: 无法打开 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Data\browser\JIS\bolts and screws\hexagon head bolts - fine pitch\continuous thread hexagon head bolt_a fine_jis.sldprt
!   D:\software\SolidWorks Premium 2016 完整绿色版\功能组件(可选)\SolidWorks Premium 2016 SP4.0 X64 by Anson_PART_SolidWorks Data.7z: 无法打开 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Data\browser\JIS\bolts and screws\hexagon head bolts - fine pitch\continuous thread hexagon head bolt_b fine_jis.sldprt
!   D:\software\SolidWorks Premium 2016 完整绿色版\功能组件(可选)\SolidWorks Premium 2016 SP4.0 X64 by Anson_PART_SolidWorks Data.7z: 无法打开 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Data\browser\JIS\bolts and screws\hexagon head bolts - fine pitch\nominal diameter hexagon head bolt_a fine_jis.sldprt
!   D:\software\SolidWorks Premium 2016 完整绿色版\功能组件(可选)\SolidWorks Premium 2016 SP4.0 X64 by Anson_PART_SolidWorks Data.7z: 无法打开 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Data\browser\JIS\bolts and screws\hexagon head bolts - fine pitch\nominal diameter hexagon head bolt_b fine_jis.sldprt

网友A:
下载后是3.0G.  解包后是7.7G。

运行: SW2010-2016.Activator.GUI.SSQ.exe

提示:Initialzation of flexNet returned 1, 什么意思?破解成功或失败?

有使用方法吗?   有几个批处理, 先执行哪一个?

网友B:
我没有错误,但是好像和2020精简版冲突了,怎么修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是3.0G.  解包后是7.7G。

运行: SW2010-2016.Activator.GUI.SSQ.exe

#Uninst.cmd
卸载一下

#Inst_X64.cmd
安装

我用7Z 16.04 解压没错误

文件: H:\SolidWorks Premium 2016 SP4.0 X64 by Anson_20160912.7z
大小: 2205832156 字节
修改时间: 2020年1月10日, 17:20:21
MD5: 534B063EB530753E6185CF62A798B2D2
SHA1: 70D2D45094052F9F89E78F05B0A7F1C6BF1B0579
CRC32: 52FF8C10

百度上有人解释过

1、右键点击SW2010-2016.Activator.GUI.SSQ。EXE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delete all activations and exit  清除授权
3、activate

重启后 然后再重复1和3, 2不选 重新授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错误,但是好像和2020精简版冲突了,怎么修是个问题。

2020我没安装, 双修是个麻烦事.

补充一下, INTEL 老核显用户默认可能会开成狗, 按照下面操作一下

在SolidWorks中使用放大镜功可以从工具---选项---性能中禁用,关闭“使用软件OpenGL”功能。

开启的具体操作如下:

1、开启SolidWorks,此时不要开启任何的SolidWorks文件。
2、在“系统选项”>“性能”选项卡中,取消选中“使用软件OpenGL”选项前的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3、 再次打开SolidWorks即可使用放大镜功能。

如果“使用软件OpenGL”选项已勾选且呈现灰色,以致于无法取消勾选该选项,则该状况通常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
1、 如果在 Windows 显示属性中的「设置」>「高级」>「疑难解答」中,硬件加速滑动杆设定在小于「最大」的位置,就会造成在 SolidWorks 中强迫开启「使用软件OpenGL」。
2、如果硬件加速滑动杆不是造成“使用软件OpenGL”无法变更的原因,则通常表示显卡不支持硬件加速,或不支持目前分辨率、色彩质量、屏幕刷新频率等。
3、如果采用的是intel82845系列板载显卡,因为该系列显卡并不支持OpenGL。
4、因此,当SolidWorks检测到 Intel 显卡时,会强迫 SolidWorks 进入软件OpenGL 模式,这表示 SolidWorks 在执行大多数图形计算时,使用的是软件程序,而不是显卡。
5、任何 Intel 主板内建图形芯片的机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Inter Extreme Graphics 2)。SolidWorks官方并不建议将它们搭配 SolidWorks 使用。

网友:
激活工具里 少选几个,只选择2016会快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inst.cmd
卸载一下

我是使用winrar 解压的。

现在连压缩格式都不兼容了?

7z是使用什么软件解压?  谁能提供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使用winrar 解压的。

现在连压缩格式都不兼容了?

7z是大名鼎鼎的开源压缩软件7-zip的格式

网友:
7z官方站点 https://www.7-zip.org/ ,可以在这里下载7z解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7z是大名鼎鼎的开源压缩软件7-zip的格式

我知道。只是我从来不喜欢使用。

rar我已经觉得够好。

就像win7已经够好,我不会使用win10

网友:
我用的winrar解压的也没有错误。看看是不是版本太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是3.0G.  解包后是7.7G。

运行: SW2010-2016.Activator.GUI.SSQ.exe

没必要使用绿色版;破解补丁限制了绿化的脚步

网友(2023-03-04):
普通电脑多久可以破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