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射频卡检测最大距离5cm,为啥在有几个点的近距离检测不到?

楼主(2021-05-17):
为啥S50射频卡检测最大距离5cm,为啥在有几个点的近距离检测不到?  比如在5cmm检测到了,慢慢的贴近读卡Pcb线圈,在大概3mm又检测不到,在继续往前移动又检测到了, 有时候 直接贴在PCB天线上  还有的检测不到。。不知道啥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天线设计加工问题,中间有断点

楼主:
天线有断点?还有这一说?

网友:
调整一下接收部分的分压电阻, 如果有3pf以下的低容探头可以看一下接收脚的pp值,一般取值在1.2-1.7Vpp,具体的参见官方的手册.

网友:
天线没有匹配吧?  用示波器测试天线的最大幅值, 卡片靠近的时候幅值减小; 如果幅值增大, 则没有匹配

网友:
需要50欧姆阻抗吗

网友:
读卡器天线配的有问题,需要调整天线,现在天线有盲区

网友:
读卡盲区,也可能是卡片天线的问题,调整卡片天线参数也能解决。

网友:
我还遇到过快速放卡就可以识别,慢慢靠过去就识别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