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推荐一款激光切割机,用于多层板亚克力加工。

楼主(2021-05-17):
市面上各种品牌,各种样式,看的眼花缭乱,产地以聊城的居多,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用途:用于切割5mm以内的多层板,亚克力、或者在木板上雕刻图案(雕刻层次丰富一些),行程400*600,或者200*300,精度尽可能高,麻烦比较懂这类机器或者有实际使用经验的朋友,推荐一下。
采用推荐品牌型号,确实好用,会给推荐者100元红包或者话费给您,或者充值论坛会员也可以。

网友:
跟厂家说要丝杆机,不要皮带机就行了。
厂家国内都差不多吧。
多层的话,首先材料要多层的才行,一般材料没有多层的可以自己DIY的,就是自己喷涂多层油漆,厚度均匀,不同激光功率烧的深度不一样,就体现不同层次的颜色,国外用的好多。
不然只能有烧黑一点和没有这么黑的单色图案了。

网友:
推荐自用的博业激光雕刻机,十几年了,一直不错的表现。推荐幅面是1370*990的,这样半张板子可以直接连续干活了。当时报价2.8W,楼主自己去询价即可。

网友:
如果说600*400或者更小幅面的,不适合干活,但玩玩还行。如果追求经济性,自己拼一个也不难的。

网友:
这类激光切割机,用的Co2激光器,考虑行程大和成本,基本都是皮带的,精度和速度也基本都够用
国内主要产地 东莞 武汉 江浙 山东
这类床子技术成熟,各家价格基本相差不大,大品牌会略贵些,价格若特便宜的基本用的二手件
最好是找离得近点的厂家,现场试一下,看看实切效果及软件功能是否易用,另外,后期维护、工艺技术支持很重要

网友:
北京开天激光

激光器的电源和激光管以及控制板都是自己搞的。国内很老牌的厂家了。这类小的机器市场占用率很高。
优点是电源和激光管比较抗造。镜片的质量也比较好。

网友:
http://www.kaitian.com.cn/aspcms/about/about-8.html
看看他们的分公司和办事处的数量就能看出是加工作坊还是老牌的正规公司。

网友:
啄木鸟 的激光雕刻机,可以看一下。以前公司做亚克力加工的,都是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