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PCB做碳油好,还是沉金好?

楼主(2021-05-17):
如上图,按键PCB,以往都是做碳油,背面的电路做喷锡。今年以来,一直合作的供应商小批量交期要一个多月,价格也贵,比JLC的沉金还要贵,是不是换到JLC做沉金还好?有没两种工艺都做过,比较过的坛友说说怎么样?

网友:
寿命与抗氧化不同吧。
等专业回答

网友:
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听说是碳油的更好

网友:
估计碳油的综合优点更多吧?以前用了十来年的家电遥控器都是碳油的。

网友A:
感觉近些年看到的这种按键金的更多一些,以前碳油的多。
不过要说寿命,我感觉PCB上面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硅胶按键对碳油和沉金表面的磨损几乎是没有的,出问题基本都是硅胶出油导致(二甲基硅油析出)

日本的电子产品几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上古夏普计算器的硅胶按键到现在也没冒油,不知他们的硅胶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近些年看到的这种按键金的更多一些,以前碳油的多。
不过要说寿命,我感觉PCB上面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硅 ...

这个PCB板上面我们贴的是PVC的面贴,与按键接触的是导电银浆或碳膜,磨损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担心的是氧化,还有接触面是否能良好导通。沉金只有1u,2u的,做完PCB板这里是很平整的,碳油印上去后还是有一点点厚度,而且还有点凹凸,会不会更好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CB板上面我们贴的是PVC的面贴,与按键接触的是导电银浆或碳膜,磨损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担心的 ...

这种组合我不清楚了

不过沉金的应该是低于阻焊层高度的,与面贴的接触可能有风险,面贴并不能像硅胶按键那样柔软

我看好碳油,厚度大,能承受的磨损量也大,而且与面贴一侧的材料相同的话,可能是比较稳妥的

网友:
沉金的贵呗

网友B:
只做过电金+锅仔片的

网友:
碳膜的内阻大啊!以前一直用碳膜就是因为成本低而已,镍金甚至镀锡都比碳膜好。

网友C:
我们都是普通PCB,做裸露的喷锡焊盘,用锅仔片,几年也没问题,因为锅仔片用透明胶带贴上去,防水,氧化也不怕,按下的时候有嘀嗒的手感,就是贴锅仔片麻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做过电金+锅仔片的

电镀金就是硬金吧,好像沉金是软金

网友:
电硬金 ,电子辞典上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普通PCB,做裸露的喷锡焊盘,用锅仔片,几年也没问题,因为锅仔片用透明胶带贴上去,防水,氧化也 ...

面贴,实际是PET材质的,做豉包,按的时候也有手感的,跟电路接触的那一面也印碳油,按下去就是导通电路。

网友:
沉金不耐磨只适合焊接,比不上碳油,镀金好但比碳油贵

网友:
沉金应该还不如碳油。除非金是电镀的才可靠。

楼主:
看来还是得做碳油,快板厂基本上都不做这种工艺。
找了另一家PCB厂,交期也要18天。
坛友们有能做碳油工艺的PCB板厂介绍吗?

网友E:
  我们都是做沉金的 上面是硅胶按键 没接触过碳油 碳油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组合我不清楚了

不过沉金的应该是低于阻焊层高度的,与面贴的接触可能有风险,面贴并不能像硅胶按键 ...

金的硬度高于按键导电涂层,应该是不会磨损的。硬度高的与硬度低的接触,磨损在硬度低的一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做沉金的 上面是硅胶按键 没接触过碳油 碳油的有什么好处?

个人认为碳油只是大批量足够便宜,如果没有压缩成本的需求可以用镀金的。沉金太薄,可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碳油只是大批量足够便宜,如果没有压缩成本的需求可以用镀金的。沉金太薄,可能不合适。 ...

为什么JLC说镀金是很差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JLC说镀金是很差的工艺。

沉金做焊盘,镀金做触点,两种工艺用途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镀金就是硬金吧,好像沉金是软金

是的,软金不耐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JLC说镀金是很差的工艺。

沉金(ENIG)是0.05-0.1um厚度的金,底下是镍层,金的作用是防止镍氧化。
锡金化合物很脆,对焊接强度不利,焊点会振动开裂,元件可能掉下来。沉金板需要充分加热使得金层彻底溶入锡中,底下的镍与锡形成牢固的镍锡化合物。
金手指、按键等都是镀金的,厚度通常是1-3um,应该是金镍合金或者金钴合金,强度更好、更厚、更耐磨。

网友(2022-09-01):
学习了,谢谢。 另外以前PC上内存槽里的端子,从DDR到DDR2的时候,不镀金就不行了(之前也有镀,很薄的,供应商的说法是闪金,那个不行),镀了15u后,全国、全球就没再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格力空调原装遥控器就是导电橡胶加金手指,也就是你说的沉金工艺。买的便宜山寨遥控器都是牛屎加碳油。碳油小批量贵,巨大大批量便宜。碳油质量无论如何都是比不上沉金的。

网友G:
总结一下,根据25楼最后一段,和26楼的说法,镀金的质量更好,比沉金更耐磨,只是要镀厚一些才有效果,25楼说是3微米,26楼说要达到15微米才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总结一下,根据25楼最后一段,和26楼的说法,镀金的质量更好,比沉金更耐磨,只是要镀厚一些才有效果,25楼 ...

你好像把我在26楼所说的单位弄错了,我说的多少u, 是指微英寸,不是微米。按微米镀会立马破产的。25楼说的0.05um相当于2u英寸,1um相当于40u英寸。 但是沉金、电镀行业好像更常用英制(我没直接接触过这个行业),比如说,比确定内存槽内端子镀金厚度更早几年, 公司已经要求内存条供应商把金手指镀金厚度定在30u"了, 是30微英寸。就是说,连接的两端,安装时要插拔、摩擦的,两边都要镀(在内存切换到DDR2后低压差分信号更多的场景下,信号电压更低了,连接的问题更加突出)。 另外,笼统说镀金比沉金好,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场景下都是对的,个人理解在需要耐磨性时这句话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像把我在26楼所说的单位弄错了,我说的多少u, 是指微英寸,不是微米。按微米镀会立马破产的。25楼说 ...

原来是微英寸呀!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