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电蜂鸣器怎样实现高低电平驱动?

楼主(2021-05-17):
如题,由于项目前期选用的是有源的电磁式蜂鸣器,配合三极管电路,高低电平就可以实现驱动了。

现在因为结构修改了,只能放下很薄的压电蜂鸣器。

据了解这种蜂鸣器属于无源蜂鸣器,需要PWM驱动,但是我单片机资源已经没有了,仅剩下普通的IO(其实因为其他东西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测试,不想修改代码)。

问:是否能通过一些电路实现将压电蜂鸣器的驱动变成有源蜂鸣器的驱动一样呢?

网友:
用定时器重加载就不好了。

网友A:
是不是那种存粹一薄片的,上下两个极的那种?
试一下将上面的金属镀层割开一点,使上面形成两个分离电极。加多一只三极管就可以震荡

编辑原因:将’隔‘改成’割‘

网友B:
压电蜂鸣器要较高的电压驱动,恐怕不是改改程序那么简单。

网友C:
原来三极管的位置放一个升压电感,前提是你单片机引脚能够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三极管的位置放一个升压电感,前提是你单片机引脚能够推挽输出。

推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蜂鸣器要较高的电压驱动,恐怕不是改改程序那么简单。

蜂鸣器规格书上面要求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存粹一薄片的,上下两个极的那种?
试一下将上面的金属镀层隔开一点,使上面形成两个分离电极。 ...

对就是那种。只是内部没有震荡电路

网友:
首先要加腔体才能声音大的。其次是有驱动频率的要求,不是随便反转IO输出高低电平就行,IO反转频率要在固有驱动频率下才能达到比较大的声音。至于电路就用原来的三极管问题不大,当然蜂鸣器两端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防止击穿,我之前是用MOS驱动的,就是最常规的驱动方式。

网友:
还有定时器资源剩余不?有的话就好办,没有就难办了

网友:
两个三极管,搭个多谐振荡器驱动,频率不用很准。

网友:
应该是压电陶瓷片吧,要谐震腔的

网友D:
20K,用定时器中断吧,整个MCU会迟钝。
要以响,响超来时,你的MCU播放视频,变慢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K,用定时器中断吧,整个MCU会迟钝。
要以响,响超来时,你的MCU播放视频,变慢镜头!! ...

20k还听得见么?一般2k~4k就可以了吧

网友:
2-4Khz 50%脉宽,用定时器做就可以了。IO直驱,一般会串个电容,对地。

网友E:
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小喇叭都是这种压电片做的喇叭,很大声的,因为我们是用H桥驱动,压电片的驱动电压的峰峰值达到100V

网友F:
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楼主:
一般的无源蜂鸣器你们是否都是用PWM去驱动

网友G:
多年前拆过,里面有个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小喇叭都是这种压电片做的喇叭,很大声的,因为我们是用H桥驱动,压电片的驱动电压的峰峰 ...

我的只是消费类的产品,都是低压的。好像和您说的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规格书上是5v,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年前拆过,里面有个大电感,

看了一些资料,确实有个电感,相当于给蜂鸣器定频,然后就可以通过IO控制三极管去控制蜂鸣器了

网友:
蜂鸣器并个功率电感,配合腔体,找个合适的驱动频率即可,我是io口驱动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满大街的电动车的小喇叭都是这种压电片做的喇叭,很大声的,因为我们是用H桥驱动,压电片的驱动电压的峰峰 ...

电喇八是电磁式的

网友:
以前做过外部与非门搭一个振荡电路,单片机端口控制振荡电路起振。以前纯硬件做红外遥控器,都是门电路搭一个38K的载波,调制编码信号。

网友:
那么多种蜂鸣器型号,肯定有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
1. 谐振腔
2. 升压电感
3. pwm

网友:
1.PWM驱动,一般几K的频率

网友:
2.定时器翻转IO口,也就是为了那几K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