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obd系统坏了会怎样?车还能正常开吗?

楼主(2021-05-17):
市面上有obd之类的车速显示器,如果那个坏了导致can总线通信出问题,会怎样?车还能正常开吗?

网友:
看obd接口是否被网关隔离,如果隔离,也只是网关有问题,网关报错,如果和动力系统,发动机,变速箱ecu连接的,那整车报故障码

网友:
车上会有多个can网络

网友:
OBD上面不同厂家有不同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坏了没什么问题,我们做的是后装市场和前装市场,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导致车辆故障码、不能打火的情况很多。

网友A:
车辆的仪表盘有报什么错误吗?如果没有,一般来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辆的仪表盘有报什么错误吗?如果没有,一般来说没问题!

淘宝不是有车载HUD么,那个插odb接口,我担心,万一那个坏了,车有问题,如果在行驶中出问题,那不危险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不是有车载HUD么,那个插odb接口,我担心,万一那个坏了,车有问题,如果在行驶中出问题,那不危险了 ...

坏了,拔掉不就行了,obd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不是有车载HUD么,那个插odb接口,我担心,万一那个坏了,车有问题,如果在行驶中出问题,那不危险了 ...

坏了要看哪坏了,如果can短路就会出现故障码,不过车还是可以开的。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can的接口芯片没有短路的可能,除非设计上用太垃圾的料,比如用国产的接口芯片,谁知道会不会。

现在的车大多都有网关,obd诊断跟动力系统是隔离的。

网友:
一般不会,诊断口不会影响系统功能。
而且系统高安全级的网络与诊断是分开的,
CAN-BUS也是硬件控制器,不会对网络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