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好用的焊接辅助手臂如何? 帮忙夹住线路板或电线,方便焊接

楼主(2021-05-18):
有时焊接很恼火,手不够用,或电线太热拿不住.....

市场上这类产品很多,但基本都是粗工滥造,实用程度不高。

我们可以找些国外比较经典的产品,然后搞出我们的设计。

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支持!这个想法好。

网友A:
钢铁侠用的那款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铁侠用的那款就不错

上传图片。

网友:
深有感触!一直在找合适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B:
但是3D打印不耐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3D打印不耐热

只是代替手而已。你的手能承受多少温度?

网友:
迫切需要一套

网友:
赞同,紫薯补丁

网友:
这个确实,好多时候不好焊接,特别板子已经焊接有插件零件,你想再焊接个贴片零件的时候,超级不方便。

网友C:
这个命题可能需要细化应用场景。有人觉得焊线难搞,有人觉得焊点多,有人觉得贴片难等等。

好搞的话焊接机器人普及率会提高。

网友:
迫切需要,最好留下安装放大镜,灯光的接口

网友D:
可以,我们一人设计一个,做出来评奖呗,这个做什么的话题不能再讨论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开始做设计吧。

网友E:
三维猴的模型库有个简易版的:

https://www.sanweihou.com/modelB ... e31848765ba533eadf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铁侠用的那款就不错

你说的是这个?

还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命题可能需要细化应用场景。有人觉得焊线难搞,有人觉得焊点多,有人觉得贴片难等等。

肯定可以帮忙拿板、帮忙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维猴的模型库有个简易版的:

https://www.sanweihou.com/modelBaseDetails/31653a99da5e4e31848765ba533 ...

这个只能简单的拿板。

网友:
我觉得这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们一人设计一个,做出来评奖呗,这个做什么的话题不能再讨论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开始做设计吧 ...

哈哈,好啊!

网友F:
建议搞个小分支,自动送锡器。

前几天看到某田的抖音,在烙铁上有个小金属管送锡,手柄上有小微动,看起来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搞个小分支,自动送锡器。

前几天看到某田的抖音,在烙铁上有个小金属管送锡,手柄上有小微动,看起来 ...

自动送锡器,有图片也上传上来。

网友G:
我觉得很难做出通用的,大多数时候是case by case的。每个人单板或者其他的需要焊接都不太一样。。。应该实在很难做的时候最后都会有自己的夹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很难做出通用的,大多数时候是case by case的。每个人单板或者其他的需要焊接都不太一样。。。应该实 ...

做出来适合我使用就差不多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动送锡器,有图片也上传上来。

之前看的没找到,看到的是和这样的差不多,看起来用着非常顺畅好用。

又搜索了一下,看到好多脚踏送锡的,没找到开关在烙铁上的。

网友:
联系手工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之前看的没找到,看到的是和这样的差不多,看起来用着非常顺畅好用。

又搜索了一下,看到好多脚踏送锡 ...

手柄带按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i1m11hv7a9b

375C这款

网友I:
急切需要。朋友刷抖音给我发过。用的是脚踩的烙铁+送锡器。比如焊接航插,一个手拿航插,一个手拿焊锡,脚踩一下就焊上了。还有焊接那些直插的需要手扶的器件,简直是福音。可惜没找到购买链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手柄带按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9022e8dTE8mWt&id=597924773886&_u= ...

对对,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对,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这个看起来不适合3d打印制作:

1。靠近烙铁头部分需要金属。3d打印做不了。

2。主体传输软管3d打印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柄带按钮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9022e8dTE8mWt&id=597924773886&_u= ...

手柄带按钮,手柄上的按钮是机械的? 卡住锡丝不让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带按钮,手柄上的按钮是机械的? 卡住锡丝不让运动?

是个开关,连到控制板上去的。板子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向前输送焊锡。
焊锡是在步进电机的输出轮和另外一个压轮之间的。
控制板有多种出锡方式,手按按钮的时候一直出锡,或者按一下,出指定长度的焊锡。其他还有很多参数可以设置,出锡速度,回锡长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急切需要。朋友刷抖音给我发过。用的是脚踩的烙铁+送锡器。比如焊接航插,一个手拿航插,一个手拿焊锡,脚 ...

链接见27楼。我之前在这家买过一台脚踩开关的,还比较好用的。另外手柄按键的也有。
除了这种形式的,我在抖音上还刷到过类似超声波焊接的,指示用烙铁头代替了超声波焊接头。脚踩一下焊锡自动伸出一段,同时烙铁头做下压动作。用来焊接像USB线那种插头线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不适合3d打印制作:

1。靠近烙铁头部分需要金属。3d打印做不了。

那个金属管好找材料,铝管铜管都行。
输送软管也买现成的特富龙管就行。

需要打印的只有输送器部分,需要机械输送结构和电子控制。

机械结构正好符合3D打印制做,而电子控制正是坛友们擅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金属管好找材料,铝管铜管都行。
输送软管也买现成的特富龙管就行。

这个我们单独搞一个开源活动好了。

热烈庆祝开源项目“自动送锡器”正式成立,招募领头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0194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对,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这种我用过,没有想的那么好用,习惯可能是习惯作怪,控制不住锡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用过,没有想的那么好用,习惯可能是习惯作怪,控制不住锡量。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看到焊灯板的都在用,应该是帮助挺大的。

我没有用过,具体情况也不了解,看到设置还挺多的,有送锡长度,回锡长度,间隔时间,速度,模式这么多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看到焊灯板的都在用,应该是帮助挺大的。

我没有用过,具体情况也不了解,看到设置还 ...

没什么设置项,按住按钮电机就转,速度快慢通过电位器调。  没有点射模式,只有连发。

网友:
夹子 支持, 焊个接头啥的,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设置项,按住按钮电机就转,速度快慢通过电位器调。  没有点射模式,只有连发。 ...

哦,这种连发的是不好用,十几年前我用玩具减速电机做过个特别粗糙的。

不好用,主要是出锡量不好控制,没有回缩,有时候化的锡多,有时候锡少,非常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