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ETC电池

楼主(2021-05-18):
上个周车上的ETC滴滴报警,显示低电量,随后直接没反应了。周末拆开看了一下,ETC里面有两块电池,一个是ER14250,一个是upc1520,拆下后测量两个电压都是0.6V,都没电了。其实ETC的供电是ER14250是主电源,给upc1520充电,upc1520提供瞬间大电流,太阳能电池也给1520充电。拆除原来电池上的线,焊在新电池上,把防拆开关绑上,装上新电池,用app激活ETC,结束。我觉得这家的电池不耐用。

网友:
现在新的etc可以用app激活ETC,以前装的,还得到etc服务窗口去激活

网友A:
现在的ETC拆下来就废了

网友B:
拆下来,要激活很麻烦……

楼主:
我用导线把防拆开关绑上了,下次拆换电池就应该不用激活了。

网友C:
楼主的ETC用多久没电了?

网友:
我的ETC也没电了,每次上高速前把点烟器上的充电器插上
反正一个月也难得上一次高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导线把防拆开关绑上了,下次拆换电池就应该不用激活了。

没用的,现在的ETC电池掉电了,也需要重新激活,除非你不断电换电池。跟早期的ETC不一样的,不信你研究下那个防拆开关是不是串联供电线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ETC用多久没电了?

19年8月装的,不到两年。

网友:
不是电池不耐用了,而是ETC按照以前的标准设计的,上高速刷一次下高速刷一次,寿命很久的。现在高速改成了分段计费,不夸张的说功耗比以前提高了几十倍,然后就很快GG了

网友E:
ETC坏了不都是免费换新的吗,还用自己维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的,现在的ETC电池掉电了,也需要重新激活,除非你不断电换电池。跟早期的ETC不一样的,不信你研究下 ...

防拆开关我没看懂,开关的常开和常闭都接到cpu上了,所以我绑上了,没有焊接管脚。

网友:
目前车基本是车库到车库,没什么机会见到太阳,不知道剩余电量如何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ETC坏了不都是免费换新的吗,还用自己维修啊

三年内免费换,超过3年就不管了。可以换个银行再申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要激活很麻烦……

不麻烦。

我上次前挡玻璃破了,去ETC,提供身份证行车证,一会就搞好了。

他们会换一张新的3m双面胶。

网友:
刚收到ETC我就用502把那个防拆开关给粘上了,然后激活的,都不用再粘车玻璃上了,进高速时放仪表盘上,出高速后收起来放扶手箱里,超级方便还不碍眼。

网友:
我的2年没用过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ETC拆下来就废了

装上去之前先把背胶那边的按钮按下去然后用螺丝或者其他东西固定,也就是不要靠挡风玻璃按压这个按钮就可以随便拆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按钮就知道是防拆的,直接把它给压死了。哈哈。。

网友G:
老式的储值卡的etc,我用了6年依然坚挺。最近一年半每天都走高速。换车后,才把它退了。
退时还问我要不要转移到新车上,我不转了,新的etc办理小银行信用卡,8折出头的折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式的储值卡的etc,我用了6年依然坚挺。最近一年半每天都走高速。换车后,才把它退了。
退时还问我要不要 ...

这个折扣还不错,给坛友介绍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麻烦。

我上次前挡玻璃破了,去ETC,提供身份证行车证,一会就搞好了。

是啊,就是要跑一趟验证身份,我觉得这样算麻烦了。

当初装ETC时,没搞懂原理,不知道是太阳能,也没有注意后面的按钮,贴的时候很随意,贴在玻璃上有黑点的地方了(影响太阳能效率)。本来想扣下来重贴,打电话一问要跑一趟验证身份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折扣还不错,给坛友介绍一下吧

地方性的小银行,在南京可以给你推荐,倒是不限制行驶区域,这折扣是银行补贴的,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不给补贴了。一年一个说法,去年办理储蓄卡就可以有这补贴了,今年得信用卡。明年有没有补贴不一定。

网友:
粤通卡ETC可以用APP激活,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