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SOLIDWORKS后打开图卡爆,电脑怎么升级?

楼主(2021-05-18):
以下是鲁大师检测的电脑配置
请问电脑要升级哪里?  显卡?
电脑型号: 技嘉 H81M-DS2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Enterprise 64位 SP1

  处理器: 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3-4160 @ 3.60GHz 双核
    主板: 技嘉 H81M-DS2
    内存: 16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金士顿 SA400S37120G ( 120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30 ( 1 GB )
  显示器: 飞利浦 PHLC0B2 Philips 220V4 ( 22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英特尔 显示器音频 @ 英特尔 Haswell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技嘉

网友:
我装了一张QUATRO P2200以后,感觉很好

网友:
显卡不行,,,丽台p系列的显卡随便搞一张都很顺滑了!

网友:
把显卡驱动禁用了 你试一下 应该有效果

网友:
买张二手绘图显卡吧.

网友A:
你电脑这个配置不至于卡爆了,我笔记本电脑i5二代cpu同样16G内存垃圾显卡接一个外接2k显示器打开超过1000个零件的装配体也没有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这个配置不至于卡爆了,我笔记本电脑i5二代cpu同样16G内存垃圾显卡接一个外接2k显示器打开超过1000个 ...

1000个零件也不卡?  厉害 。  我这个准备看看换个显卡算了  现在显卡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个零件也不卡?  厉害 。  我这个准备看看换个显卡算了  现在显卡太贵了 ...

先按我说的试一下。关了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B:
零件不多的话不至于卡爆,注意一下sw的设置,渲染、动画。。。可以关掉
sw一般比较吃主频,多核作用一般,i3略低了点,i5基本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不多的话不至于卡爆,注意一下sw的设置,渲染、动画。。。可以关掉
sw一般比较吃主频,多核作用一般,i ...

还有lz大概率用的win自带驱动,m$自带的垃圾玩意不支持opengl!!lz更下驱动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不用卡吧。 我台式机 R5 2400 16G 无显卡 都能用。 你这个版本不对吧。

网友:
升级一下显卡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