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彩 欣瑞达串口屏哪家稳定些?哪个开发友好呢?

楼主(2021-05-18):
如题“ 大彩 欣瑞达串口屏哪家稳定些?哪个开发友好呢?”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公司采购了一批迪文的7寸800×480屏出现了触摸不能用10个里面能有2-3返修问题未解决,用了10年他家的,第一次出现大规模问题,现在出货都是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快速切换的方法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

从稳定性说哪家稳定?
从开发上说哪家开发友好?
或者推荐更好用的屏

网友:
原因估计是为了降成本换芯片造成的!

网友:
还是一直以来的观点,除去高端点外在各种低端中选:硬件上做得最好的还是迪文,当然T5系列的除外;开发友好要看编程人员水平,C++技术可以的话中科世为的是最好的,C++不过关的话中科世为是最不友好的。抛开这个奇葩外开发友好的就是大彩了。
至于欣瑞达,这个和迪文是兼容的,优缺点都是一致的。可以拿欣瑞达向迪文杀价,迪文以前能保证同功能要求比欣瑞达低10元/片。现在反正都没货,就算有承诺也是白搭。

网友:
威伦通的怎么样?最近接了个项目,客户要求用这个,拿了一台样机,还没开箱呢

网友:
大彩的我用过,还可以的。

网友A:
触摸芯片缺货,可能买到拆机的了

网友B:
有人知道淘晶驰吗,这家的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知道淘晶驰吗,这家的屏怎么样

据说还可以。但是,这家的广告很是离谱,屏幕刷新时间都是负数,早已超越相对论量子力学进入了人类知识的荒漠,建议不能驾驭的话还是少碰为好,万一遇上了时空漩涡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网友C:
直接自己做硬件,做UI,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自己做硬件,做UI,

没有量的话 先期投入的成本很高
再说 现在物料成本  搞不过专业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芯片缺货,可能买到拆机的了

拆机的应该不会吧,原厂的2k  哪有那么多拆机的,他是边框压到触摸板了,更换边框问题没有解决,奇怪他的神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自己做硬件,做UI,

如果频繁更换界面 那很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频繁更换界面 那很累的

也是,得看出货量,而且需要美工。

网友(2021-08-03):
作为迪文员工。。。首先质量问题建议直接投诉。欣瑞达和迪文类似,大彩用的32位核心,确实好用,缺点是供货最近出问题了(最近在弄一个替换大彩的项目。。。头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摸芯片缺货,可能买到拆机的了

触摸芯片不存在拆机,因为做在软排线上,拆机难度比芯片高得多。
之前用的GT911,近期发现有用GT970,这两款电容触摸都没有问题(我这最近卖了几千片7寸、4.3寸单纯触摸板)

感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电阻触摸出问题了,具体原因不明,在公司投诉记录里也没找到对应的问题。。。最好还是对业务进行投诉,这样能更快推进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机的应该不会吧,原厂的2k  哪有那么多拆机的,他是边框压到触摸板了,更换边框问题没有解决,奇怪他的神奇 ...

边框压到触摸板的问题去年出过(电阻屏,边框加工有毛刺)现在应该没事了。
具体型号?
迪文的售后一言难尽。。。。有点类似4S店的那种。。。最好投诉直接让业务找质控部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触摸芯片不存在拆机,因为做在软排线上,拆机难度比芯片高得多。
之前用的GT911,近期发现有用GT970,这 ...

有专门收软排线的,我刚出了几千个GT9271的软排线,3块钱一个,之前带点触摸撕下来的

网友E:
我用大彩,
大彩能作为ModbusRtu主来用,这个功能我还没用过,如果好用,可以代替一般的组态屏了。不管是大彩还是其他的串口屏,做从设备,虽然感觉好用,只是感觉很好用,但是实际用起来,才觉得屏作“主”比“从”好用。因为,屏作“从”的话,很多逻辑都靠单片机实现,不管是切换画面,还是更新界面。太累了,根本就没有降低劳动量。而且,对屏的操作和对项目实际业务的操作,靠单片机根本不容易分开。如果屏做”主“,就简单多了,屏自主,想干嘛干嘛,想要数据时候,向单片机请求一点数据。单片机也轻松,应答一点数据而已。实际上就像PLC+组态屏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大彩,
大彩能作为ModbusRtu主来用,这个功能我还没用过,如果好用,可以代替一般的组态屏了。不管是大 ...

屏加PLC   屏是主  这个大都是这样应用
屏加mcu  反之  屏是从
因 mcu灵活  至于 换屏动作  仅仅几个指令而已   耗时耗资源说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屏加PLC   屏是主  这个大都是这样应用
屏加mcu  反之  屏是从
因 mcu灵活  至于 换屏动作  仅仅几个指令 ...

可能是我的程序结构规划不好。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单片机干着本职工作,还要当个”保姆“,照顾屏。而这两种工作又不好分开。
屏上面的任何窗口,任何控件,单片机都要一一对应。一旦后续屏上有个修改......嘛呀。

网友:
大彩屏,LUA语言开发,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的程序结构规划不好。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单片机干着本职工作,还要当个”保姆“,照顾屏。而 ...

也不是程序结构规划不好的事情啊

根据项目最适合  最易控制即可  这玩意无章可循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框压到触摸板的问题去年出过(电阻屏,边框加工有毛刺)现在应该没事了。
具体型号?
迪文的售后一言难 ...

已经全部换触摸屏外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大彩,
大彩能作为ModbusRtu主来用,这个功能我还没用过,如果好用,可以代替一般的组态屏了。不管是大 ...

我最近用大彩lua直接改改例程,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收软排线的,我刚出了几千个GT9271的软排线,3块钱一个,之前带点触摸撕下来的 ...

迪文的出货量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只有个别客户价格敏感特殊要求的会用回收料(主要是液晶),
我这边最近出的几百片触摸看芯片都是一个批次,且排线上都会带迪文的丝印。
具体这种二手市场怎么玩的真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屏加PLC   屏是主  这个大都是这样应用
屏加mcu  反之  屏是从
因 mcu灵活  至于 换屏动作  仅仅几个指令 ...

迪文和大彩简单的功能都可以屏直接完成。
大彩的刚刚接触还不熟悉(客户项目用迪文替换大彩)
迪文的T5L出了显示核还可以当作一个8051用,可玩性很高了。
之前的芯片只支持汇编,现在也能跑KEILC了(正在学,只是知识断层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全部换触摸屏外置的了

最近T5L系列在放价格~可以和您的业务聊聊,7寸有迪文自己生产的TV片做的屏便宜不少,80480分辨率以下可以用T5L0主控,价格也能下来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迪文和大彩简单的功能都可以屏直接完成。
大彩的刚刚接触还不熟悉(客户项目用迪文替换大彩)
迪文的T5L ...

有什么对外资源?如IO,AD,PWM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用大彩,
大彩能作为ModbusRtu主来用,这个功能我还没用过,如果好用,可以代替一般的组态屏了。不管是大 ...

同意你,串口屏做从太反人类了,单片机竟然还需要知道当前页面和控件ID,还有类型等信息,完全和串口屏的界面耦合起来,这样写程序毫无道理。还是应该把单片机当做一个PLC,串口屏作为主来请求数据和设置数据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同意你,串口屏做从太反人类了,单片机竟然还需要知道当前页面和控件ID,还有类型等信息,完全和串口屏的 ...

大部分的PLC和触摸屏连接   都是PLC从机
反之   大部分MCU都是主机和触摸屏连接通讯

PLC处理和MCU还是有差别  灵活性方面欠缺

至于 页面/控件ID/类型 占用mcu时间  几个判断比较指令而已 占用时间很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的PLC和触摸屏连接   都是PLC从机
反之   大部分MCU都是主机和触摸屏连接通讯

页面复杂了就会很乱了,而且这种强耦合本来就是错误的设计模式,修改需要两边一起改一起调试,代码没有一点可维护性和重用能力。而且这种方式只适合简单的页面,放几个固定格式的控件,属性固定,命令控制方式固定,完全没有现代UI的可操控性和扩展性。串口屏这种模式落后时代太远了。
单片机的灵活是用于控制外设以及其实时性,不是用来判断用户怎么操作串口对面的UI的。
现在很多方案都是Linux主机显示控制单片机从机,所以串口屏作为主机是趋势,不过不叫串口屏得叫HMI了。

网友:
楼上   串口屏可以跑modbus协议   主从随便设置   灵活性就有了
LUA编程  有品牌的产品也嵌入了屏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迪文和大彩简单的功能都可以屏直接完成。
大彩的刚刚接触还不熟悉(客户项目用迪文替换大彩)
迪文的T5L ...

IO口没有外引,也用不了编程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对外资源?如IO,AD,PWM等。

5路串口,其中一路固定,2路为IO/串口共用,2路专用串口,20个IO(实际上牺牲部分串口22个),6AD(电阻屏话会占用4个,电容屏都放开,12位),1PWM,1CAN还有一些迪文自己产品用的例如医护系统用的FSK总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I:
IO口没有外引,也用不了编程功能吧

标准品没有外接,有需要可以用开发板,走订制,直接买芯片自己组屏。
标准品可以KEIL开发,做一些计算,自定义串口协议等(标准品基本都有2个以上支持自定义的串口)
目前有对接MODBUS RTU和欧姆龙PLC(刚出来不建议直接用,等别人踩踩坑)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同意你,串口屏做从太反人类了,单片机竟然还需要知道当前页面和控件ID,还有类型等信息,完全和串口屏的 ...

大彩是按照页面控件类型ID来定位控件,迪文是采取变量地址+变量值来控制
各有利弊吧。
从0基础开发和上手易用性来说大彩更便捷。
从逻辑上迪文的更直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彩是按照页面控件类型ID来定位控件,迪文是采取变量地址+变量值来控制
各有利弊吧。
从0基础开发和上手 ...

想请教个问题  不管是大彩还是迪文或者其他家的串口屏  串口通信是半双工的  恰好屏幕下发按键的键值 而单片机恰好又上传数据到屏幕
这样数据就没有交互成功 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MCU用两个串口  即使用两个串口  屏幕也只有一个串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请教个问题  不管是大彩还是迪文或者其他家的串口屏  串口通信是半双工的  恰好屏幕下发按键的键值 而 ...

使用DMA不就搞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使用DMA不就搞定了

半双工  DMA能解决同时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半双工  DMA能解决同时收发?

屏发送过来的数据 直接放入dma, cpu不参与每次接收1个数据就进行处理,读取屏的数据完成时cpu再去做相应处理

上面可以保证屏发送过来的数据不会因为cpu忙于处理其他事情而漏掉数据

发送 再开一个dma ,cpu把要发送的数据copy到 dma的buf中,然后通知dma发送数据 就ok了

这样收发过程都没有cpu参与(死等发送或接收完毕)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想请教个问题  不管是大彩还是迪文或者其他家的串口屏  串口通信是半双工的  恰好屏幕下发按键的键值 而 ...

串口通信是半双工的?  确认是那么协议上面确保一来一回认可才进行下一步操作
据我所知 是全双工加FIFO例程中是这样处理
其实  大批量生产的产品  都是经过无数次验证  一般情况不会出现这样低级逻辑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想请教个问题  不管是大彩还是迪文或者其他家的串口屏  串口通信是半双工的  恰好屏幕下发按键的键值 而 ...

没理解,走串口应该是全双工的啊。
1,大彩没深入研究,迪文屏T5系列之后普遍都是2个以上串口(芯片支持5串口)
2,迪文的T5L芯片为GUI(跑界面)和OS(增强型8051),内部基本是直接的储存器交互,如果不是复杂的功能完全能胜任(KEIL C51或者汇编开发)。
(大彩芯片资源应该不会比迪文弱,我只是不太了解)

网友:
请问你们说的大彩,是广州大彩光电么?好像是我们的客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发送过来的数据 直接放入dma, cpu不参与每次接收1个数据就进行处理,读取屏的数据完成时cpu再去做相应处 ...

您说的这个我理解
在主页屏幕上的数据是MCU定时上传上去的 比如100ms  但是主屏幕上会有按键进行翻页到设置界面 设置一些参数 下发到MCU中去
我意思加入正好MCU在上传数据,屏幕下发翻页命令(告诉MCU现在在那个界面上传哪些数据),通信就会谁都收不到了,因为毕竟
串口只有一个数据寄存器(51,10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口通信是半双工的?  确认是那么协议上面确保一来一回认可才进行下一步操作
据我所知 是全双工加FIFO例 ...

串口屏 一般就是当个显示用  MCU按照格式吧数据送上去,屏幕显示。
比如按键操作 可以选择下发数据 也可以选择直接其他操作,但是一旦翻页有可能这一页要显示的数据
和上一页需要显示的数据不一样。所以需要告诉MCU现在需要上传哪一页的数据上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理解,走串口应该是全双工的啊。
1,大彩没深入研究,迪文屏T5系列之后普遍都是2个以上串口(芯片支持5 ...

大彩 只有一个发送 一个接收 因为大彩支持Modbus 所以没关心大彩是不是使用了两个串口  或者全双工啥的

网友:
威伦通,好用,就是贵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大彩 只有一个发送 一个接收 因为大彩支持Modbus 所以没关心大彩是不是使用了两个串口  或者全双工啥的 ...

MODBUS的应答机制决定的,硬件上走全双工没问题。
KEIL熟悉话要不要试试迪文呢^_^

网友J:
引用 网友D:
MODBUS的应答机制决定的,硬件上走全双工没问题。
KEIL熟悉话要不要试试迪文呢^_^ ...

不要 迪文的软件是我的噩梦
用了三次迪文 没一次顺利的  光软件都用懵逼了
或许我太笨
串口屏  淘晶驰 大彩 中显
组态屏 步科 威纶通 显控 昆仑通态  欧姆龙
就迪文用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 迪文的软件是我的噩梦
用了三次迪文 没一次顺利的  光软件都用懵逼了
或许我太笨

迪文的软件我也懵逼。。。
自己人都吐槽
8.X版本软件内测到8.14版本了还一大堆BUG(不过设计理念比之前的7版本好多了)

其它品牌天然的内核优势,大彩好像是32位的。
组态屏那些就不说了。

网友:
正好有个项目要使用屏幕的,先看了下迪文,在官网注册了账号还不能下载资料(选形PDF都不行),还需要他们后台审核账号。
再看欣瑞达的官网,全部资料自由下载(而且资料还比较齐全),为了支持这种资源开放开源的供应商,这个项目决定使用欣瑞达的了,后面项目都会优先考虑他们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