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TYPEC接口大电流充电?

楼主(2021-05-18):
同样的充电器,给自己的电池充电最大只能5V-1A,给手机充电可以达到5V-5A,
不知道用什么充电协议芯片可以使电流达到 3A+的

网友:
你搜typec 诱骗 很多方案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058-1-1.html
比如这个

网友:
你的充电IC就是1A的吧。跟电源电流无关吧。

网友A:
才5V能充到5A吗?
我觉得起码9V,甚至12V。

网友:
这里分2个步骤
1. 你要能消耗这么多能量: 充电芯片及电芯支持大电流充电
2. 你要告诉充电头我需要这么多电:PD协议申请对应电压电流。

网友:
估计你的手机是oppo 或者vivo。它们有自己的线,可以达到5A电流,正极和负极都是两组线,大电流专用。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才5V能充到5A吗?
我觉得起码9V,甚至12V。

可以的我的魅族Pro7p就是25瓦 5v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