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type c电源接口的笔记本电源,是否有通信协议?

楼主(2021-05-18):
求教 type c电源接口的笔记本电源,是否有通信协议?比如现在的手机电源,和手机之间是有通信的。

一般的电源电源就是两根电源线,但现在的笔记本比如XPS 17 已经没有单独的电源接口,而是直接用type c的USB接口作为电源接口,

想知道这种电源接口是否只有电源脚有效?还是也有信号线,电源和电池之间还有通信呢?

麻烦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是走PD协议的。 USB Power Delivery。
你可以搜搜我发的一个帖子。

网友A:
这几天在研究这个,是有协议的,有的芯片用CC1 CC2脚,有的用D+ D-脚,有的都用
有的可以改变充电电压,有的可以改变充电电流

网友B:
有协议的,我试过,普通手机充电器直接可以默认输出5v,但是pd协议的电脑适配器不行,默认无输出,亲自拿万用表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协议的,我试过,普通手机充电器直接可以默认输出5v,但是pd协议的电脑适配器不行,默认无输出,亲自拿万 ...

要把CC1或CC2接个5.1k到地就可以了,PD电源一般都加了负载插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在研究这个,是有协议的,有的芯片用CC1 CC2脚,有的用D+ D-脚,有的都用
有的可以改变充电电压,有 ...

PD是用的CC, QC用的D+D-

PD应该是大趋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把CC1或CC2接个5.1k到地就可以了,PD电源一般都加了负载插入检测

必须接5.1K么?我试过接10K接地,PD协议都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接5.1K么?我试过接10K接地,PD协议都没有输出

这个要看主机侧那一边的识别。
主机侧有一个上拉电阻跟这个下拉电阻形成分压,有一些主机是会识别分压点的电压来做一个初步的协议判断。
=========
补充一下吧,这个分压点的电压是可以用来指示供电侧的电源输出能力的,这个主要是为了兼容以前的USB供电能力协议,跟PD其实没什么关系。

楼主:
那有点麻烦了啊,本来 自己弄个12V转20V想直接在车上用的,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看XPS 17的外电源是20V的,如果我把20V 电源直接供给电脑的type c接口,其它引脚不管它,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点麻烦了啊,本来 自己弄个12V转20V想直接在车上用的,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看XPS 17的外电源是20V的 ...

你需要的是这种 车载充电器65W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的是这种 车载充电器65W快充

不是,我是20V的笔记本电源,其实电源电压是不需要变的,另外你这个功率对于手机是可以,对于电脑来说,65W太小了,

XPS 17 满载功率130W,如果电源兼顾电脑满载功率,同时还能给电池充电,就得超过130W,否则,可能出现插着外电源的情况下,电脑的电池还在掉电的情况。

我自己在TB上找了一个铝基板电源模块,传说可以几百W的功率,没试过,电压20V,就是突然想到有可能有通信协议,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20V直接给type c 接口供过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20V的笔记本电源,其实电源电压是不需要变的,另外你这个功率对于手机是可以,对于电脑来说,6 ...

建议最好不要尝试。或者你可以把这个电源再调高个3V,然后接一块TYPE-C pd电源板通过typec连接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最好不要尝试。或者你可以把这个电源再调高个3V,然后接一块TYPE-C pd电源板通过typec连接到电脑。 ...

那个TYPE-C pd电源板功率能到130W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20V的笔记本电源,其实电源电压是不需要变的,另外你这个功率对于手机是可以,对于电脑来说,6 ...

倍思有款100W的,要求输入是20V。支持XPS17
搞清楚自己的真实需求,在车上的使用会不会达到130W。另外电源供电无法满足要求时,PC会自动降功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TYPE-C pd电源板功率能到130W吗?

目前PD定义的最大功率应该是20V 5A。
你笔记本130W也不可能是一直满负荷跑的啊,正常跑的话应该不会超过100W的。

网友:
xps17至少一个是全功能的typec接口,可以走DP视频流的,接个HUB可以转各种信号

网友:
TYPE-C 接口满PIN 24PIN。具体定义可以去查下资料。除了PD快充协议有很多支持数据协议和视频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思有款100W的,要求输入是20V。支持XPS17
搞清楚自己的真实需求,在车上的使用会不会达到130W。另外电 ...

这个看起来还行,100W也许平常够用了吧。

TB上找到了,就买这个得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PD定义的最大功率应该是20V 5A。
你笔记本130W也不可能是一直满负荷跑的啊,正常跑的话应该不会超过1 ...

XPS 17 满载是超过130W的,电源是130W,网上有人说插上电源玩游戏,电池还在掉电。。。 ,也就是满载的时候是外电源和电池在同时供电,平常130W的外电源是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还行,100W也许平常够用了吧。

TB上找到了,就买这个得了,多谢! ...

注意看下你的车上点烟器输出电压是不是20V的,输出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下你的车上点烟器输出电压是不是20V的,输出功率够不够

参数上看12~24V输入都可以的,点烟器功率一般都远够笔记本电脑用了,就看充电器了,
100W平时应付应该没问题,可惜找不到更大的,120W~150W就比较完美。
主要看支持的软件协议,不明确说支持某个产品都不敢买,type c电源就这点麻烦。

楼主:
买回来了,反馈一下。

试用了这个电源1个小时,目前只能说可以用,

但是有问题吧,宣传说支持XPS17,手册上没提这事,只说到华为,没有提dell , xps 17之类的。

问题:
1. 插上电源的时候,windows 10电池指示器直接显示电池满电100%,
其实不是满电的,但只要插上电源,就显示满电,而且状态显示上,不会提示有多长时间充满电,而原来的电源,是会显示有多少分钟可以充满。

2. 插上电源的时候,如果电池处在某个电量,比如90%,插上电源用了一个小时,把电源断掉,再看电池,也还是90%的电量,就是在使用电源的时候,电池没有充电。。。

感觉本质上这两个是一个问题吧,因为插上电源会误认电池满电所以没有充电。。。

网友:
可能需要带emark的c2c数据线才能打开20v5a模式,否则就是20v3a模式。

网友:
mark一下,TYPE 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