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移植XILINX官方的HDMI2.0 IP后输出4k60图像会有细微噪点

楼主(2021-05-18):
如题, 噪点数量不是很多 ,随机性的闪烁,    现在通过调节 HDMI输出的 DP159 的SWING 会有改善,偶尔能调节消失,但是系统重启后 有概率 下次下进去 又出现噪点

有谁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最后查到问题是 HDMI 接到ESD 芯片的走线出问题了 ,    打的过孔再连接到 ESD 芯片了,   下午排查 把这段 电路割断 就没有噪点了

网友A:
阻抗不匹,刷新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刷新率太高?

如果是那样就有点坑了,  板子上走线距离不超过 2cm     如果是阻抗问题 感觉也不会相差那么大 ,中间接了个 DP159  ,感觉 159去了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那样就有点坑了,  板子上走线距离不超过 2cm     如果是阻抗问题 感觉也不会相差那么大 ,中间接 ...

你先换一条好点的线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可能得配一下preemphasis,swing默认理论上可以不用动。中间接buffer的话buffer得配好deemphasis和preemphasis,另外buffer可能引入额外的jitter。

注意一点:市面上绝大多数buffer都不支持AGC,所以必须根据线长去配置deemphasis,否则非常不可靠。我在USB3 redriver上面测试过。而主流收发器芯片都支持RX AGC,能自动适应线长和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换一条好点的线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可能得配一下preemphasis,swing默认理论上可以不用动。中间接bu ...

谢谢前辈,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差分线部分 接到ESD 的LAYOUT出现问题了。  把差分线到ESD 芯片的 连接部分 割断了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差分线部分 接到ESD 的LAYOUT出现问题了。  把差分线到ESD 芯片的 连接部 ...

做了stub?还是选型问题?hdmi 2.0有5gbps速率,所以你只能用0.15pf那种电容极小的tvs,不能不接tvs,否则gtx很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stub?还是选型问题?hdmi 2.0有5gbps速率,所以你只能用0.15pf那种电容极小的tvs,不能不接tvs,否 ...

刚看了您的回复 ,又回去看了一眼手册

被您说中了, 真的 用了不对的HDMI ESD  芯片

我这个芯片是根据XILINX 参考设计 ZCU106画的,  里面 HDMI 的5V 用这颗芯片产生的, 但是 ESD 是单独接的其他的。  我看到这颗 5V  hdmi芯片 带ESD 功能,就把信号直接接上去了。   刚才发现这颗是HDMI1.4的  ESD ,怪不得XILINX 没有用这个的ESD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您的回复 ,又回去看了一眼手册

被您说中了, 真的 用了不对的HDMI ESD  芯片

no no no 你看的地方不对。我前面刚说完电容量你后面就忘了?记住,电容量。哪怕它是给hdmi 0.0001设计的,但是只要电容量不大于0.15pf,就可以保证正常工作(射频信号一般只需要考虑各种损耗,如插损线损等)。你这颗片子是1pf左右,扛不住了的。

可能我记错了?。。刚查了几颗料,sp3010,rldson10q054,这俩是0.45pf和0.8pf,是usb3用的。所以理论上你那颗料1pf影响不应该那么大才对。你配一下preemphasis试试,调大点。然后如果你tvs是串在fpga和hdmi接口中间的话,不应该出现严重问题。但如果你tvs和hdmi在fpga两端就肯定不行了(哪怕是中间加了个stub把tvs伸到外面都不行,频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no no 你看的地方不对。我前面刚说完电容量你后面就忘了?记住,电容量。哪怕它是给hdmi 0.0001设计的 ...

是的,中间部分加了stub 过孔到背面,再接的esd 怀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下午用手摸到esd噪点增大,再去查的这部分电路,后来割断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间部分加了stub 过孔到背面,再接的esd 怀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下午用手摸到esd噪点增大,再去查 ...

那样就是stub的锅了。射频信号非常忌讳st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中间部分加了stub 过孔到背面,再接的esd 怀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下午用手摸到esd噪点增大,再去查 ...

不割线只去ESD器件试试

网友:
果然是大神, 厉害。

网友C(2021-12-03):
引用 楼主:
是的,中间部分加了stub 过孔到背面,再接的esd 怀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下午用手摸到esd噪点增大,再去查 ...

请问你说的stub是残桩吗,还是走线stu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stub是残桩吗,还是走线stub?

板子上用了几个 ESD 芯片  封装很小的 放在背面了  走了 STUB    线割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用了几个 ESD 芯片  封装很小的 放在背面了  走了 STUB    线割了就好了 ...

放在正面离HDMI线近一点可行不,接口总得放ESD吧,不可避免引入STUB,只是长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正面离HDMI线近一点可行不,接口总得放ESD吧,不可避免引入STUB,只是长短问题 ...

我选型有出问题,   现在新的HDMI ESD 都可以串联进回路    走线直接经过管脚,不需要额外分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型有出问题,   现在新的HDMI ESD 都可以串联进回路    走线直接经过管脚,不需要额外分支 ...

嗯嗯,是这样的,谢谢回复

网友(2022-01-05):
请问,您这边是基于赛灵思哪一款芯片做的HDMI IP 4K/60FPS输入输出?

网友:
果然是大神,

网友(2023-06-13):
同样使用XILINX官方的HDMI2.0 IP输出4k60图像,偶发闪屏,想交流咨询下,我wx:13723454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