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开源项目“自动送锡器”正式成立,招募领头人

楼主(2021-05-18):
类似这样的(不含烙铁部分):

1。样品的制作费用,如果使用嘉立创eda设计,包括pcb、smt、元器件将可以由嘉立创报销。详情请参考:鸣谢嘉立创为“阿莫论坛2021年开源设计项目” 提供样品制作的赞助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9600

2。样品需要预留一套给论坛存档(最终版)。寄给阿莫。

3。领头人可以自行发行套件。价格分2档:VIP++价、VIP价。  VIP++ 价格为正常定价,VIP 价格贵20% 。(按经验,95%的订单都是VIP++的,VIP很少订单,所以,不用顾虑VIP的定价影响。)VIP多收的20% 捐给论坛作为开源项目基金(比如用作嘉立创不能报销的部分)。

4。发行套件的收益全部归领头人,不要分成给论坛。(除VIP定价多收的20%外)

5。领头人获得5年VIP++会员赠送。

网友A:
建议最好连铬铁一起开发了,现在很多各种仿品铬铁,超级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最好连铬铁一起开发了,现在很多各种仿品铬铁,超级难用。

正点原子的焊台才280元(之前价格),比我800元的快克还好用。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点原子的焊台才280元(之前价格),比我800元的快克还好用。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发。 ...

确实,单独一个送锡的很好,可以极大减少手接触有铅焊锡,也方便操作,挺想搞一个,少接触点铅,市面上那些与烙铁固定在一起的并不好用,没法调整角度。

只是,上面那个送锡的总成似乎几十块钱就能搞到(关键词:快克375送锡盒),难看但便宜省事,个人审美不能接受但肯定能用,不知是否有自己做这机械部分的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点原子的焊台才280元(之前价格),比我800元的快克还好用。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发。 ...

正点原子的,也不是非常好用,也是看了你的测试报告,立马买了一台,用过几次,就没有现用了,现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的,也不是非常好用,也是看了你的测试报告,立马买了一台,用过几次,就没有现用了,现在吃灰中 ...

哪里不好?

升温快,够热,我用起来很方便。尤其很轻便。

我的快克重死了,我只能固定一个地方使用。

正点的可以随便移动。

网友C:
再加个脚踏开关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加个脚踏开关接口。

脚踏开关不太容易精密控制. 小焊点的时候,脚哆嗦一下焊锡就是一大坨,

网友D:
试着瞎比比几句:

(1) 出锡开关用微动类似, 按钮开关持续摁还是蛮累的, 需要长时间捏住开关也不累.
(2) 感应出锡, 锡丝与烙铁头接通以后就自动触发送锡.
(3) 齿轮捏住锡丝传动, 锡丝会被捏扁, 就像聂松香包子一样,  传动结构是否考虑一下影响小一点
(4) 给进功能:
        点射:
                给进量,
                给进速度度曲线

        连发:
                连续给进加速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着瞎比比几句:

(1) 出锡开关用微动类似, 按钮开关持续摁还是蛮累的, 需要长时间捏住开关也不累.

传动那里有说法,有让齿轮故意刺破焊锡的设计,可以减少焊接时的飞溅

网友:
传个优秀例子:JBC SF Automatic Solder Feeder

下载次数比较有限的坛友可以只下载第一个manual的pdf,这个基本全了,或者也可以在JBC官网找这个机器下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脚踏开关不太容易精密控制. 小焊点的时候,脚哆嗦一下焊锡就是一大坨,

你这就是没用过自己乱脑补了。
真实应用是你踩一下,出锡4毫米,回锡3毫米,1毫米的锡化在焊点上。

当然这种结构还是比较简易的,那种焊笔笔头中间出锡的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着瞎比比几句:

(1) 出锡开关用微动类似, 按钮开关持续摁还是蛮累的, 需要长时间捏住开关也不累.

传送的齿轮最好是能戳进焊锡丝,使松香有透气孔。用来防止焊接的时候锡球和松香乱爆。

网友:
如果烙铁手柄不重新设计的话,其实也可以用点胶开关,绑在普通烙铁手柄上也行。

网友:
我很想要像正点原子烙铁那样好的热风枪

网友:
这个好,必须搞一套

网友:
买过一个步进送丝的,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好?

升温快,够热,我用起来很方便。尤其很轻便。

我们一般铬铁都是放在工作台上用,只要好用,不在乎重量重点,
加热速度是一回事,要对大焊点,能快速隔锡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铬铁都是放在工作台上用,只要好用,不在乎重量重点,
加热速度是一回事,要对大焊点,能快速隔 ...

正点原子大焊点也没有问题。

我经常焊接电工面板里面几条4平方的线,捆在一起,然后焊上。

网友E:
我的正点原子经常报故障。。。
后来发现,焊稍大点的焊盘,只要几秒钟不抬起,就报(可能是检测到温度没上升)

非常容易报这个故障。
重开机,或者用镊子转一下烙铁头就好了,我的应该是第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正点原子经常报故障。。。
后来发现,焊稍大点的焊盘,只要几秒钟不抬起,就报(可能是检测到温度没上 ...

哦。这个问题很让人抓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正点原子经常报故障。。。
后来发现,焊稍大点的焊盘,只要几秒钟不抬起,就报(可能是检测到温度没上 ...

我也是第一批。我没有遇到你这个故障。

我的休眠也正常。

建议你寄给正点原子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着瞎比比几句:

(1) 出锡开关用微动类似, 按钮开关持续摁还是蛮累的, 需要长时间捏住开关也不累.

早在2000年,在工厂打工时,那里的烙铁就是类似这种自动送锡的,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最好用的。
你说的会把锡挤扁的现象会有,那时候用的是0.6mm锡线,软的一B,输锡管中间部分是铁氟龙管,外层是空压管,手柄部分是铜管。
这种结构并不适合所有形状的烙铁头。
当时给进部分可以定量(555做的定时电路),可调给进速度,电机是直流减速电机,金属转轮(长时间不动,会把锡挤扁,下班前会把转轮顶开),轮子的压力简单可调。

网友:
从来没有用手拿锡的习惯,都是用镊子夹着,尽管现在基本不用自己焊

网友F:
没用过这个东西。。。难道这个东西仅仅让手不接触到锡,防止铅接触而已?或防止松香四溅作用?应该还解决了什么痛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这个东西。。。难道这个东西仅仅让手不接触到锡,防止铅接触而已?或防止松香四溅作用?应该还解决了 ...

不是用来焊线路板上的电子元件的,焊电子元件自动送锡的话会生不如死。一般主要是工厂用来在电源线上焊开关,电机尾端焊滤波电容,以及把线焊到PCB上去等比较粗枝大叶的焊接工作。
可以明显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把传输齿轮形状改一改,应该就能解决把焊锡压扁的问题,同时能在焊锡上打孔,实现焊锡丝打孔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用来焊线路板上的电子元件的,焊电子元件自动送锡的话会生不如死。一般主要是工厂用来在电源线上焊开 ...

之前的公司用这个做的产品是照相机,元件都不大的。
是柯达,佳能,美能达,尼康的OEM代工厂。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的,也不是非常好用,也是看了你的测试报告,立马买了一台,用过几次,就没有现用了,现在吃灰中 ...

我也有同感,买过两套。用着用着就放在哪里吃灰了。

网友(2021-08-08):
正点原子的电烙铁经常识别不了烙铁头,经常要使劲晃几下烙铁头。最后还是拆开烙铁头,把那几个弹簧片掰一下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确实,单独一个送锡的很好,可以极大减少手接触有铅焊锡,也方便操作,挺想搞一个,少接触点铅,市面上那 ...

我隔几年会验一次微量元素,铅未检出,吓的我赶紧吃皮蛋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隔几年会验一次微量元素,铅未检出,吓的我赶紧吃皮蛋补补

居然能未检出啊,那我也相对的能放心一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建议最好连铬铁一起开发了,现在很多各种仿品铬铁,超级难用。

T12的焊台已经很好用了,哪怕是国内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T12的焊台已经很好用了,哪怕是国内diy的

可能习惯问题吧,每个人用的手感不一样,现在手头上就只有两个铬铁头了。机器都不知道搞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