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上的薄膜电容容量偏差一般选多少?

楼主(2021-05-18):
如题
有五种容量偏差,2% 3% 5% 10% 20%
不从成本方面考虑,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A:
综合成本与可靠性,误差太大的说明生产质控存在问题或淘汰出来的,精度太高的价格也高。  这个电容选型也会留较大的裕量.

网友A:
是不是指上面吸收用的无感电容,1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上面吸收用的无感电容,10%  。

是的
选10%的考量有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成本与可靠性,误差太大的说明生产质控存在问题或淘汰出来的,精度太高的价格也高。  这个电容选型也会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