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应用固态继电器漏电阻抗

楼主(2021-05-18):
单独使用LCC110的FORM B那一路,发光管悬空,将信号源(600欧输出阻抗,1KHZ,1Vrms的正弦波)接入6脚,5脚接1M欧输入阻抗的示波器,示波器夹子的地与信号源的地相连:
此时下面那一路应为断开,但测试发现,居然能在示波器上观测到大概0.8Vrms的同频率正弦波,降低信号频率至几十HZ,示波器上观测到的信号会降低至两三百MVrms左右,但信号一提高到几百HZ,幅值就会重回到0.8Vrms,再提升频率,幅值几乎不会提升。
把信号源换到5脚,6脚进示器也是一样,也试过将发光管短路也一样。。。
LCC110是在LICHUANG商城买的,应该没有假,但是没想通问题在哪,请指教,谢谢。

网友:
自己计算下不就好了,有啥好怀疑的?

网友:
你说了这半天,我感觉你这就是个高通滤波器啊。5-6脚之间,在关闭状态是高阻并联一个寄生电容,然后你示波器也有输入阻抗,你再分析分析看呢。

网友:
规格书:off 状态下漏电流1uA,
是不是:5V信号/1uA=5M; 即此时内阻5M,示波器1M
分压后得0.8333V

楼主:
也怀疑过漏电阻抗,但用万用表对器件单独打过阻抗,为无穷大,固态继电器的断开阻抗应该不会只几M吧

网友:
大概率是示波器接地问题,建议把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一下测量。一些示波器表笔的地线和AC220的PGND内部是有电容连接的。
用万用表测量试试,如果万用表测量没有交流信号,说明就是示波器的问题,和你的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
SSR 假负载了解下。高压220如果用固态带灯串,都需要假负载避免微亮。
这个uA级别的漏电流,是以恒流形式出现的,等效电阻随工作电压改变,万用表不一定测得出

网友:
“遇到怪事,怪到怀疑人生,关于应用固态继电器”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