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淘宝这款焊接辅助机械手已经很好,大家点评一下

楼主(2021-05-19):
这款可以固定线路板,夹住可以夹线,还有带灯放大镜。

放大镜、四个柱子使用强磁定位,可以随便移动。

两个夹子有移动槽位可以滑动。

价格128元。

0嘻Qr58X46I9uw嘻 https://m.tb.cn/h.4ID9frm?sm=db8a24  鹿仙子 多功能强磁卡具带放大镜 手机主板固定维修工作台焊接夹具

网友A:
我觉得底板应该加个孔位,可以固定在桌面上,这样在底板不够重的情况下,可以单手操作,不至于底板会移动

网友:
这种夹板都行,夹线对齐效果不好,调整累。

网友:
买了,吃灰中。

网友:
能用的就这四个定位柱,其他夹子和放大镜没什么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在用了,不确定是否同一个店铺的,但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发表两句吧:
优点:机械臂可以弯来弯去,夹头还可以360旋转,适合调整不同的角度!
          底座也挺厚的,夹个常用的PCB,零件什么的基本妥妥的
          夹头是带塑料外套,方便焊接保护PCB不易夹坏PCB,而且还备多一套备用
缺点:放大镜不实用,焊0402和大块的PCB基本没必要用放大镜,焊TWS耳机那样的小PCB,感觉又不够用,
         因为没有灯光放大
        夹头是塑料外套,焊接不注意容易烫到,烫几次问题不大,烫多了塑料不好。夹头和机械臂螺丝固定不稳,我是加了热熔胶固定
        备的固定PCB用的磁铁柱,我也没有用。因为经常是焊接小耳机板才动用这个夹具,这时候磁铁柱反而太大了,不实用。

感觉还是比较实用的,对比之前买的其他类型的焊接夹具,但也有可改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底板应该加个孔位,可以固定在桌面上,这样在底板不够重的情况下,可以单手操作,不至于底板会移动 ...

自己钻个孔很容易。

其实不用钻孔,你桌面上固定一块磁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在用了,不确定是否同一个店铺的,但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发表两句吧:
优点:机械臂可以弯来 ...

128元的东西,只能凑合使用。

如果追求完美,同样功能,得卖1280元。

你认为128元还是1280元能赚钱?

1280元肯定巨亏。因为没有人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元的东西,只能凑合使用。

如果追求完美,同样功能,得卖1280元。

是得K级别.

网友:
有LED灯有放大镜足够了,其他的都是没多大作用。

网友C:
果断买了一个,早就想买一个这个东西了,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买了一个,早就想买一个这个东西了,方便使用!

收到货评测一下。

网友:
铁架多重?不知道会不会很轻导致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