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帮忙维修燃气中央空调主板

楼主(2021-05-19):
朋友的日本燃气中央空调主板,主板年纪比较大了,有二三十年了,而且这种空调是使用燃气的,国内比较少人用,现在是不工作了,希望哪位大神可以帮忙检测下是哪里坏了,看看有没得修!

网友A:
不工作这个说法太宽泛太外行了!

网友A:
建议先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这个说法太宽泛太外行了!

偶尔也要聊聊工作之外的话题,这样才可以劳逸结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再说。

我不太懂硬件的,最好能先测下看看是哪部分坏了,因为也没有机器测试,所以最好能找到坏的地方,然后进行更换

网友A:
看来你是真不懂,说话都不在一个频段上,不说了,午饭去了。

网友:
先查变压器有没有工作,到主板的次级低压交流接口有没有电?12V,5V直流电压正不正常,单片机金振起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真不懂,说话都不在一个频段上,不说了,午饭去了。

看错了你之前的回复,回复也歪了。抱歉哈
我也是问了朋友的故障现象,他说就是不工作了,我问他是不制冷还是电源没启动,还是其他什么故障,他就是说开机没反应了。

网友:
直燃机,好高端的样子啊

网友B:
烧气的是壁挂炉吧?能制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硬件的,最好能先测下看看是哪部分坏了,因为也没有机器测试,所以最好能找到坏的地方,然后进行 ...

这种主板没有资料,要看懂基本线路基本不可能的。

一般是先看有没有零件外观异常。

全部电解电容更换也是思路之一。

一般从电源入手。

如果还不行,建议你拿给维修机床/加工中心主板的人。维修费基本1500到3000元之间。

网友:
先量一下保险丝有没有坏的

网友:
不是主板的毛病。

是空调的机械反馈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看这板子像是5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气的是壁挂炉吧?能制冷?

烧燃气的机子,冬天烧燃气制热,夏天烧燃气制冷,很神奇。百度  “溴化锂”

网友:
先检查一下保险丝,右上那个还有左下靠中间那个。
下面那个看不清楚,似乎烧了?

网友:
如果板上电压都不会测的话,楼主就放弃这念头吧。

网友:
启动空调,看看是什么都没应还是能进行到某一步再停机。情况不同故障点不同啊!

网友:
建议先找个内行来沟通,要不越说越麻烦。这种板子如果电源没问题,基本上也没啥搞的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要先确认是这块板子的问题先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支招。
对于这块主板,朋友他也找过当地的人维修,由于板子太老了,他们也修不好。所以就寄给我,让我看看国内专业维修的,看看有没办法修好。
我在淘宝问了几家维修空调的,有些是直接说修不了,有些说没有机器测试,也就没法修了。
我就想着这里这么多扫地僧,看看有那位能出手帮忙试下。
硬件我不太懂,之前想着能不能根据模块功能,检查出故障的地方。但估计也是莫老大说的那样,没有资料,这种方法基本行不通的。

网友:
除非是以前修过,  不然的话要到现场才能修吧?   也可能不是主板问题, 是某个传感器信号不到位造成的.
如果真是主板问题, 一般就是先检查供电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大部分故障都是供电问题造成的. 然后才是各个芯片的功能问题 等等.
还要搭接一个模拟环境测试主板那部分不正常, 总之非常麻烦.  在现场维修就会好很多, 如果现场有人懂工作设备流程那只要看看卡在哪一步 缺少哪些条件 就能分析出故障点.

没有资料的板子 也不是不能修,  只是更复杂, 需要画出原理图, 分析每部分作用, 给出测试条件 看看是否符合预期. 我的观点是 没能能不能修, 只有值不值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