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16口千兆交换机买哪种好?

楼主(2021-05-19):
见过16口百兆的,功耗很低,接单口,功耗1瓦左右。
16口千兆的,为何见到几款都是直接接220v电源线的,
没有功耗低一些的16口千兆交换机么

网友A:
上周日买了水星8口千兆的。当时69元,现在看价钱调到85元了。实测有千兆没骗人。没有插网线时的待机功率0.72W,插入1线后1.03W(增加0.32W)。插入2线后1.36W,插入3线后估算1.68W,插入4线后估算2W,插入5线后估算2.32W,插入6线后估算2.64W,插入7线后估算2.96W,插入8线后估算3.28W。以上是零流量测量。跑360M网速时功率没有变高反而有少少减小。

网友B:
220V供电貌似跟功耗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日买了水星8口千兆的。当时69元,现在看价钱调到85元了。实测有千兆没骗人。没有插网线时的待机功率0.7 ...

8口带适配器的,16口好像都是直接连220v电源,功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供电貌似跟功耗没啥关系

这种220v的一般带风扇,其他功率都不算,一个风扇2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220v的一般带风扇,其他功率都不算,一个风扇2w

去掉风扇不就好了?再不行你用两个8口的级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风扇不就好了?再不行你用两个8口的级联起来。

2个8口级联,只有14个口可用了

网友C:
功耗与电压有关系吗?拆开也是个五v

网友D:
千兆16口交换机比较好。

网友:
同求,要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与电压有关系吗?拆开也是个五v

和电压没关系,不过带独立适配器的好像一般功耗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兆16口交换机比较好。

千兆16口交换机,哪种比较好呢,要求功率低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千兆16口交换机,哪种比较好呢,要求功率低一些

用过无数种。没测过功耗、想当然的认为 TP的应该最好。 越贵的可能功耗不会低。TP是性能和价格最有力量的。

网友E:
给新办公室买的,参考下。

网友:
受够了路由器的低性能,还有覆盖的问题。
原来用的R7800覆盖有点差。
去看看MESH的路由,价格便宜不了1K。
这次干脆直接上x86的路由加是三个ap,连厕所都覆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无数种。没测过功耗、想当然的认为 TP的应该最好。 越贵的可能功耗不会低。TP是性能和价格最有力量的 ...

TP的千兆16口,我测过一个,一个网口也不接,待机功耗7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新办公室买的,参考下。

这个3865小机器内存多大?竟然可以装ESXI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新办公室买的,参考下。

办公室没必要上POE交换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办公室没必要上POE交换机?

主要考虑是:买个旗舰路由都快我到我现在这个价钱了。
其实2个ap足够覆盖,买多一个是为了覆盖厕所,良心老板。
路由器配置是:CPU:INTEL 3865U/8G RAM/32G FLASH
交换机不要计较功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考虑是:买个旗舰路由都快我到我现在这个价钱了。
其实2个ap足够覆盖,买多一个是为了覆盖厕所,良心 ...

你的交换机带网关功能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交换机带网关功能么

智能流控
监测数据走向,可视化管理
AC智能管理 自动发现,便捷管理,网关AC
行为管控
支持多条外网线的同时接入
——我把他们广告给复制过来了
路由软件是免费的,要使用网关AC得配他们家AP,老贵。
有做网管的网友说好用,我就选择了。
据说之前出租屋的共享网络都是用这个系统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流控
监测数据走向,可视化管理
AC智能管理 自动发现,便捷管理,网关AC

监测数据走向,你说的是路由器吧
这个和交换机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