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句 assign Y= flag?(en?1'bz:a):1'b0;怎么转为vhdl

楼主(2021-05-19):
verilog 如下:
assign Y= flag?(en?1'bz:a):1'b0;
这个逻辑用VHDL如何描述呢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verilogtovhdl is

port
(
        flag        :        in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a                :        in                std_logic;
        Y                :        out                std_logic

);
end verilogtovhdl;

architecture behave of verilogtovhdl is
begin
        process(flag,en,a)
                begin
                if flag = '1' then
                        if en = '1' then
                                Y <= 'Z';
                        else
                                Y <= a;
                        end if;
                else
                        Y <= '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网友A:
语法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你看看组合逻辑是否满足你项目需要?我用两个FPGA的开发软件,单独语法检测是通过的

网友B:
用VERILOG 吧  XILINX 的参考代码都是VERILOG  身边也没人用VHD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ERILOG 吧  XILINX 的参考代码都是VERILOG  身边也没人用VHDL了

老板用的VH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你看看组合逻辑是否满足你项目需要?我用两个FPGA的开发软件,单独语法检测是通过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