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的TYPEC输入口怎么决定自身的主从身份?

楼主(2021-05-19):
如题,最近想弄个小玩意儿(自己玩的,非公司项目),因为电池比较大,想用PD充电,因为通用性强,不用再额外的带充电器。
于是参考了很多电路,没搞明白的有以下几个点:
1:如何决定自身的主从身份?例如笔记本上面的TYPE-C口,既可以用来对本机进行充电,又能够用来对从设备供电,它是怎么决定自身的主从身份的?
2:QC协议的实现方式是使用D+ D-进行通讯,这样不会影响正常USB通讯么?如果不影响,是怎么解决的?
3:有没有用过    FUSB302   这款片子的?它能否把自身作为主机并识别从机对电源的申请?
4:有没有合适的、能够实现主从身份转换(即自身既可以做主机又可以作为从机)的芯片方案?

网友A:
usb协议有插入检测功能,主从通过id脚电平区分。

网友B:
笔记本默认会优先try source,设备端默认会优先try tink

如果try不成功,try几次后可能会切换状态再尝试沟通PD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协议有插入检测功能,主从通过id脚电平区分。

ID脚?
不是只有mini usb才有这个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默认会优先try source,设备端默认会优先try tink

如果try不成功,try几次后可能会切换状态再尝试沟 ...

您是说,当充电器插入时,他都会先把自身当做主机尝试通讯,通讯不成功切换受电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ID脚?
不是只有mini usb才有这个口么?

你以为typec的双面插入检测是摆设啊?有2个id脚。

网友C:
我看过PD双向的充电宝的拆解,有个芯片决定是输入还是输出的

拆解网址:https://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32397.html
PD协议,只走CC1,CC2端口,和D+,D-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PD双向的充电宝的拆解,有个芯片决定是输入还是输出的

拆解网址:https://www.chongdiantou.com/wp/ ...

PD不使用DPDM这个我知道,我只是好奇QC是怎么解决使用了DPDM还不影响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typec的双面插入检测是摆设啊?有2个id脚。

不知道您说的ID脚是指的哪两个?
SBU1/SBU2?
一般都是通过对CC1/CC2的检测实现的正反插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PD双向的充电宝的拆解,有个芯片决定是输入还是输出的

拆解网址:https://www.chongdiantou.com/wp/ ...

我去看了下TCS1405这个片子的手册,他实现的功能和FUSB302类似

网友:
TYPE-C 走的是CC逻辑。详细你要看下PD协议。里面都又说。每个设备上都写了软件在里面。在握手的时候通过优先级确定主从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typec的双面插入检测是摆设啊?有2个id脚。

你确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ID脚是指的哪两个?
SBU1/SBU2?
一般都是通过对CC1/CC2的检测实现的正反插检测吧? ...

对,就是cc。device端记得是要下拉。

网友D:
FUSB302我用过,你看我发的一个帖子,是可以作为source或sink的,不过我只是当做sink来用。

如楼上所说的,在连接上之后会通过CC引脚通讯的,你去看一下PD协议就知道了。一般会有优先顺序,比如优先source或优先sink,如果2个都可以source或sink,就看通讯的时候谁更牛B了。

要不你去买2个支持typec反向充的手机,然后用typec线连接上,看他们谁更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cc。device端记得是要下拉。

CC1/CC2不能算是ID脚,这俩是用来配合PD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SB302我用过,你看我发的一个帖子,是可以作为source或sink的,不过我只是当做sink来用。

如楼上所说的 ...

我就是看了您的帖子才选用的FUSB302这个片子的,奈何没研究明白怎么把自身当做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1/CC2不能算是ID脚,这俩是用来配合PD协议的

我怎么记得不是。cc被用来检测正反面。pd协议走dp/d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不是。cc被用来检测正反面。pd协议走dp/dm。

不是的,PD走的CC,

网友E:
引用 楼主:
ID脚?
不是只有mini usb才有这个口么?

type - c引脚很多的,可不是像传统的USB一样只有4或5条脚。所以功能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ype - c引脚很多的,可不是像传统的USB一样只有4或5条脚。所以功能很强大的。 ...

我知道引脚很多,但是这跟楼上说的ID脚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