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都是有害的吗

楼主(2021-05-20):
……
将机械噪声(也称为抖动)添加到诸如伺服阀之类的器件中,通常可以防止阀芯的启动运动中静摩擦的阻碍。这个抖动是一个添加到阀控信号中的低振幅信号,通常在100 Hz至1000 Hz之间,可使阀芯始终保持活动。难点是添加刚刚好的抖动来防止静摩擦,同时又不会因为添加得太多以至于使阀严重错位,从而导致对流体流量失去控制。
有时需要将噪声故意添加到信号通道中,以使用户知道系统已打开并且正在工作,而非连接中断。当1990年代数字蜂窝GSM标准发布以取代已有的模拟蜂窝系统时,让用户感到不安的是,当没有人讲话时,音频通道有时会是完全安静的,于是他们真的会挂断电话再打一次。
解决方案是在接收端添加“舒适噪声”,这是一种合成背景噪声,用来弥补信号传输中的“无声”。出于相同的原因,一些IP语音(VoIP)链路中也使用了舒适噪声。此舒适噪声以较低但可以听见的音量水平呈现,音量通常根据接收信号的平均音量而调整,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刺耳的音频传输。为此甚至还存在一个推荐标准 - ETSI TS 100 96,该标准规范了如何产生以及产生多少这种噪声。
……
可以将噪声添加到电动和混合动力车辆中。因为电动汽车(EV)和混合动力汽车(HEV)在电动模式下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在低速行驶时几乎无噪声。这可能会使周围的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尤其是有视力障碍的人感到不安,甚至导致危险。于是,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现在这些汽车都被要求(通过逐步实施,现已被推迟),当以低于30 公里/小时或18.6 mph的速度行驶时,发出指定响度和频谱的噪声。还有一份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提供的长达137页的环境评估报告。也许愤世嫉俗的人会说,制造非常安静的车辆就是“吃力不讨好”。
……

网友A:
普通轿车的转向灯应该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吧?
啪啪啪的声音应该是模拟出来的吧?

对了,啪啪哥哪儿去了?好久不见。有点儿想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轿车的转向灯应该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吧?
啪啪啪的声音应该是模拟出来的吧?

就是继电器,不是模拟的

网友:
继电器的寿命十分有限啊。
关于噪音,不能太极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继电器,不是模拟的

以前是继电器, 现在大部分都是模拟的了吧.   应该有个蜂鸣器一类的的东西的.  20年前就看别人修过.

网友:
继电器任然是最皮实可靠的吧。。转向灯的声音现在多是喇叭发的,这个声音非常有用的,提醒作用。。另外我记得电动汽车,为了让路边的行人能感觉到有车,还会模拟发动机的声音出来。

建议特斯拉踩下油门的时候按场景发不同的声音,比如运动模式就发跑车的声音。这样驾驶人员才有敬畏之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继电器,不是模拟的

不会吧,我看过电路板就是一个蜂鸣器而已,好像是PWM信号的

网友:
在电动车上装大喇叭,模拟各种跑车的发动机声音,甚至战斗机起飞声音,肯定会把碰瓷的人吓死

网友:
tesla 在低速倒车是是有辅助声音的,第一次听差点以为它坏了

网友C:
有些啊 啊 啊  哦 那种噪音也不一定有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啊 啊 啊  哦 那种噪音也不一定有害,哈哈。

说着说着就开车。

网友:
其实有些汽车的转向声还是很好听的,很有机械感觉

网友:
这个帖子告诉我们,对于噪声的理解应该区别对待

网友:
汽车的引擎声都要模拟了............

网友:
拍照的快门声音也是模拟的。

网友:
20款丰田RAV4混动,在低速电动驱动时,车头有个声音发生器的,就是个扬声器。是提醒周边的人注意的。
有些改装的,用个4.7欧姆2W 的电阻代替了,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