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固态继电器输出侧24V负载电路可以使用吗?如图所示

楼主(2021-05-20):
小型的固态继电器输出侧24V负载电路可以使用吗? 固态继电器一般都用在交流上,比如调光电路等,在直流中如下图  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24V侧电路10MA电流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原端来控制LED的通断。

网友:
直流关不断

网友:
为啥不用光耦

网友:
有mos型的,直流可用

网友:
不能用光耦吗?

网友:
会有漏电流 导致LED也会亮

网友:
有SSR输出的光耦,EL4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