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箱散热大改造

楼主(2021-05-20):
夏天来了,发现cpu核心温度很高,跑fpu测试会达到85度然后降频,强迫症受不了。CPU是QDE8(i7-4770s es),实际功耗达到65w左右。用1366平台英特尔原装散热器改造的散热器,在小机箱里面压不住QDE8。主板只有一个cpu风扇插座,先前做了个一转二的温控风扇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7740-1-1.html
我是仪表控,看不到机箱风扇的转速,心里不踏实,想做个外置的风扇转速监控装置。
机箱面板正面没有进风栅格(下面有),导致进风量太小,想开孔。

总结了一下,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1.cpu开盖换液态金属;
2.改造温控风扇线,增加转速显示模块;
3.机箱面板开孔。

动手:

1.开盖换液态金属的教程网上满天飞,我用的台钳,开过两个cpu都成功了,还是很安全的,不用买专门的开盖器。先前9元买了一管子纯镓(10克),这个价格已经买不到了 。镓加上一点焊锡丝,风枪开300度吹熔混合,可以增加黏度,免得流得到处都是。
2.不想写程序画板子了。风扇每转一圈出两个脉冲,我只用测频率就可以知道转速。上淘宝买频率计模块,5.8元+3元运费。改造,去掉用处不大的阻容R1、C5,将R1短路。去掉导致模块供电不平稳的电阻R2,将其短路。在转速信号线上对+5V(模块上有7805)并联一个10k上拉电阻(风扇转速信号是漏极或集电极开路输出)。焊接到上次的温控风扇线上,取电12V,连上转速信号。

数码管示数与示波器一致,波形完美。如果不短路R2,实测7805输出+5V严重不平稳,并导致转速脉冲边沿不单调。

3.激光雕刻机开进气栅格孔和频率计的孔。组装。

此时机箱风扇转速约43*30=1290rpm。

室温20度,压力测试如上图。比之前降温10度。

网友A:
厉害,动手能力强!
机壳的激光设备是自己的还是外加工的?

网友B:
风扇速度做成软件显示个小窗口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动手能力强!
机壳的激光设备是自己的还是外加工的?

自己的。5W激光,三轴龙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速度做成软件显示个小窗口不是更好?

主板没有第二个风扇接口,只能外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