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司机不会开车了,驾驭不了MEGA8了

楼主(2021-05-20):
一直用AVR,不过是16和64,前几天做了几张板子,用的是M8,不知何因M8只能烧进程序,烧写检验正常,就是不跑,同一个板子用M88,死活连不上,仔细看了看发现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只是AVCC没连电源,与这有关?我飞线把AV㏄连上电源,也不行,开始末连AVCC片子坏了?

网友:
这是去幼儿园的车啊

网友:
虽然没试过,但AVR芯片的AVCC都必须通电啊,数据表明文要求的

网友:
datasheet里说AVCC与VCC差值不能超过0.3V,那么根据这点来推测,当AVCC不接时内部ADC部分可能通过与核心相连的地方吸收电流从而导致问题。

网友:
连不上很明显硬件连接有问题了
是否跟AVCC有关,飞线过去不就知道吗,总比在线等答案快捷吧!0.8的脚距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
老司机阴沟翻车系列

网友:
atmega88不能直接替代atmega8, 仅有脚位相同,  官网有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
avr的头文件不通用,中断入口不同,要在makefile修改MCU型号重新编译,之前用在M32的代码没问题,直接下到M8里面死活不进中断,看了头文件后发现中断入口不同才找到原因

网友:
晶振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
检查一下熔丝位配置。

网友:
可能晶振配置错了,或LVD电压配错了。

网友:
8位机用STC好了,比M8便宜。你这需要更换一个新芯片飞好线再测试。先不用烧程序,用烧写器读出正确ID就说明芯片工作正常了。

网友(2021-12-23):
说不定晶振都没振

网友:
估计配置字,或晶振问题

网友:
同感,反过来玩51核机十分不习惯,资源小,不方便调试,空间受限,寄存器麻烦,哎,慨叹当年的自己竟苦不知苦。

网友:
都被STM32的库惯坏了。

现在偶尔也用用M8,发现调试真是酸爽

网友:
偷懒可以用mega168或者mega328,电路图照抄arduino nano。用另一个arduino接上去,在arduino ide里面点击烧录bootldr,一切都搞定了。

网友:
大学第一个单片机80C49,第二个89C2051,第三个ATMEGA16,第四个STM32F103RET6,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