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W,发一个无框钢网刷锡膏的辅助工具

楼主(2021-05-20):
在嘉立创做的无框钢网刷锡膏时候对齐是个大难题
用SW画了这么个东西

板子上下沉1.6mm的平台(背面下沉1mm,这样可以两面使用)
上面用一个压板压住钢网
大板上面有开槽
螺丝采用T型螺丝  M5的
螺母采用蝶形螺母
可以上下平移来调节钢网,对齐之后旋紧蝶形螺母钢网就牢牢固定住
下面加了一个1.6mm厚度的锯齿板
用来固定PCB,防止在刷的过程中PCB移动

刷完一块PCB之后只需要把钢网掀开换下一块,再用锯齿板挡住就可以直接刷锡膏
这样只需要刷第一块PCB时候对齐,后面刷多少都不需要专门对齐了

不过采用3D打印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最好是采用铝板来做
(手上没有雕刻机,只是画图没有实际加工)

网友:
这货应该使用cnc加工,铝合金。

网友A:
3d打印的估计整体强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估计整体强度不够

3D打印没问题,就是垂直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估计整体强度不够

强度肯定是够了,估计平整度不咋滴

网友:
可以用环氧板 雕刻。 1.6 槽,用薄板粘一层就可

网友C:
平板的东西明明是2D加工的长项非得用3D加工手段,激光雕刻机切亚克力或者环氧板不香吗?

网友D:
这个夹上之后就会发现,刷锡膏的时候钢网会跑。别问我问什么知道。

网友E:
为什么你们初学就这么吊?这个耳朵螺母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板的东西明明是2D加工的长项非得用3D加工手段,激光雕刻机切亚克力或者环氧板不香吗? ...

确实,要想好,用加法做还说用减法做的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你们初学就这么吊?这个耳朵螺母是怎么弄的?

淘宝现成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你们初学就这么吊?这个耳朵螺母是怎么弄的?

这个好画,拉伸-旋转切除-拉伸,三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没问题,就是垂直度不好

我的意思是这个大平面太薄,容易扭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夹上之后就会发现,刷锡膏的时候钢网会跑。别问我问什么知道。

我用C型夹试过,不会跑,但是PCB会跑,所以我设计了那个锯齿挡板阻挡PCB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