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贴1206封装的反贴LED吗?那如何画那有洞的封装?

楼主(2021-05-21):
嘉立创贴1206封装的反贴LED吗?那如何画那有洞的封装?

网友:
中间画个槽。或者放个长圆焊盘。

网友:
数据手册一般会有推荐的封装

网友:
同问,有同样的需求

网友:
我记得3月底申请过反贴的LED,被拒绝了。。。应该还不支持。回复是:反贴器件,PCB开孔尚无法检测,暂不上架

网友A:
很多反贴的只是把普通的LED反过来编带,透明部分的塑封还是方形的,这样要求你贴片机的精度要很高,孔开大了,引脚焊盘就危险,开小了,LED不能都很好的放到孔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反贴的只是把普通的LED反过来编带,透明部分的塑封还是方形的,这样要求你贴片机的精度要很高,孔开大 ...

还不如用侧面发光的,竖贴

网友:
我打过好几次样,封装自己画就是keepoutlayer层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