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25元USB逻辑分析仪可以用吗

楼主(2021-05-21):
值得买来简单用用,别用不起来或者几天坏掉

网友A:
我买过,不会坏。而且软件还好用。如果采样率够用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不会坏。而且软件还好用。如果采样率够用非常好用

谢谢,买去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一个,现在还能用。
简单用用没有问题,看个I2C之类的,完全可以。

网友:
很好用,只是频率低些

网友:
挺好用的,串口等低速通讯还是能抓取的

网友:
可以,抓过I2C和SPI协议

网友B:
用25M采样,经常提示速率不足, 降到8M才能稳定采样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5M采样,经常提示速率不足, 降到8M才能稳定采样分析

估计是USB线不行

网友:
有用,低速足够了

网友: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你们买工具都这么抠门么?

网友C:
25块?超值啊,里面的芯片估计都要这个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块?超值啊,里面的芯片估计都要这个价了

cy7c68013a

网友D:
lz给个taobao链接,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给个taobao链接,也买一个

搜saleae即可;
使用说明本坛可以搜到。

网友:
里面的芯片不贵,十块多点儿,我自己DIY了好多个。

网友:
好用. 可以直观的看到IIC,UART,SPI的协议. 那个软件多研究下, 编的很好用

网友:
不是线不行,是电脑不行。这个需要实时传输数据,占用电脑资源。
不要插其他USB设备,尽量不要运行其他软件,采样率会高一点

网友:
信泰微那里买了一个,用他们网盘的驱动装上去还是识别不到,有人遇到过 吗?后来淘宝看了其他买家的网盘的,有个saleae logic的软件装了后能识别到但是usbee还是用不了只能用那个logic软件,比较简陋,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使用usbee?

网友:
如果信号线上高电平电压是1.8V,附近,有可能采集到的波形不准!就是门限没法调!论坛金沙滩的有门限调整也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