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李彦宏支持了我之前的观点:20年内自动驾驶在中国行不通!

楼主(2021-05-21):
自动驾驶取代司机?百度李彦宏泼冷水:20年都不行

李彦宏:自动驾驶技术未来十年二十年不会真正成熟

刘戈雨2021年05月21日 11:001

AI智能化已经成为了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汽车领域中,最能体现AI智能化的莫过于就是自动驾驶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极大地解决人们驾驶汽车中的安全问题,也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在自动驾驶领域,百度可以说是全球行业中领先的存在。

近日,百度发布了一季度财报。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李彦宏表示,百度从2013年开始就在投资这个技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Apoollo变成了更为综合化的一个平台。它能够整合不同的自动驾驶车载娱乐、智能交通等相关技术。

李彦宏认为,目前在全球的智能驾驶领域,没有人比百度有更加综合的解决方案,百度的技术比同行更加先进成熟。

另外,百度非常激进地在AI领域进行了重度投入,几乎投资了所有AI相关的领域。研发方面,百度去年投资了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尽管百度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投资了这么多,但李彦宏依然认为,自动驾驶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才会真正做到成熟,所以百度需要持续的高强度投资,以保证自己技术的领先性。

楼主:
我早期认为自动驾驶20年内没有多少使用价值。

后来修正为10年。

没想到百度李彦宏今天说,20年内都不现实。

百度押宝到自动驾驶上,已经好几年。肯定是对自动驾驶的难度深有体会了。

楼主:
华为也押宝自动驾驶。坐看华为笑话收场。

网友:
首先要统一一下 “自动驾驶” 的路况定义。 也许标准都一样哩

网友A:
除非重新建造一座专门规则的无人驾驶的城市。

网友B:
百度的押宝真是让你哭笑不得,一方面告诉别人这个事情没搞头,一方面有说自己要all in

网友:
跟高铁一样,自动驾驶汽车全部在指定的道路上行驶,与正常汽车和行人完全隔离。这样我觉得自动驾驶技术才能可靠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也押宝自动驾驶。坐看华为笑话收场。

    华为的笑话是看不到,因为他把概念混淆了,把辅助驾驶当自动驾驶来宣传了。目前来说,辅助驾驶大部分厂家都是用的博世的系统,感觉还挺靠谱的。

网友:
自动驾驶,双手必须放在方向盘下面随时准备接管.没毛病吧,哈哈...

网友C:
把整个中国所有车的系统都遵守统一的标准。堵车时,就不会争先恐后,会流畅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除非重新建造一座专门规则的无人驾驶的城市。

雄安新区可以,里面的车子都要智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雄安新区可以,里面的车子都要智能化

你确定雄安新区不是一个笑话?

网友E:
如果法规大幅度放宽,几年就能做到。比如,允许撞死人,允许出交通事故,允许随意改装。

网友:
搭载百度的自动驾驶的车子还没有批量上市,上市了就成熟了

网友:
连人自已对大城市的复杂交通都摇头,人工智能目前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法规大幅度放宽,几年就能做到。比如,允许撞死人,允许出交通事故,允许随意改装。 ...

当年亩产十万斤、3年赶超英美,要再来一次?

你真的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其实现在的AI充其量只是在计算机自动化监测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个提升在很多领域确实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技术提升。

但要实现复杂路况自动化驾驶,还真有不少差距。就我们人自己来说,听着导航到一个复杂的分叉路口,不断的听着提示,自己都还可能出错。如果机器没有精准的定位和道路坐标,仅仅依靠视觉分析或激光扫描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判断,那出错的概率就更高了。更不用说路上随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感觉自动驾驶只能从辅助驾驶上不断提升,不断接近,这个时间会很长。

网友:
自动驾驶在特定的场合还是有使用价值的,固定的路线和站点,点对点运输,比如码头上的集装箱货场。普通社会道路20年肯定不行

网友:
菊花:naive, 我可以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自动驾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雄安新区不是一个笑话?

我说的就是笑话,反正是一场秀。

网友:
不要自作多情,他只是玩文字游戏,为将来可能的失败铺落台阶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国际上给自动驾驶分了5个级别,最基本的定速巡航、自动倒车入库属于第一级,特斯拉这种需要时刻手摸方向盘的属于第二级,手可以离开方向盘的属于第三级,司机可以睡觉的属于第四级,连方向盘都没有,车里全部算乘客的属于第五级。

他没明确说哪一级的自动驾驶,就是在玩暧昧,进可攻退可守,万一10年内做出来第四级就可以吹牛说全面超越特斯拉,万一撞死个人就说“我早就说过20年内行不通”。

网友:
科技基础研究一直落后吧?一个芯片搞得都这样......更别提医疗和化工领域了.....现在单子都没法接,不能赔钱干吧?

网友F:
再高级的自动驾驶也避免不了出交通事故或是撞死人,只能通过统计概率来判断是不是接近或是少于人驾驶汽车时的事故水平,所以自动驾驶的完善一定会付出人命的代价来换取,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个代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把整个中国所有车的系统都遵守统一的标准。堵车时,就不会争先恐后,会流畅很多。 ...

所有车的系统都遵守统一的标准有啥用? 难道不允许转为手动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百度的押宝真是让你哭笑不得,一方面告诉别人这个事情没搞头,一方面有说自己要all in ...

这并不矛盾啊。
就好比登陆火星一样。可预见的将来毛经济利益都没有。但是还要搞。
用处总是有的:

......
有能力搞的话的确应该搞。我如果有钱,有闲的话我也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并不矛盾啊。
就好比登陆火星一样。可预见的将来毛经济利益都没有。但是还要搞。
用处总是有的:

搞火星还是有意义的,远的说万一碰上能量石,整回来可以宙际旅行,就变全宇宙最强了,近的说,如果碰上什么新的元素,为自己的科技树提升一个档次,把老美甩后面不是没可能,至少能保证不会落后太多。

网友H:
核心技术:
1. 鬼探头传感技术。
2. 神经病思维预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核心技术:
1. 鬼探头传感技术。
2. 神经病思维预测传感器

鬼探头车上不可能有传感器可以检测。

除非路面安装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鬼探头车上不可能有传感器可以检测。

除非路面安装传感器。

我见过一个演示视频,自动驾驶中,动态显示传感器视频,每个行人都在上帝视角识别为一个正方体,
隔着汽车,和树,都能跟踪行人。
我就学得,是不是后期视频处理的?如果有那技术,想像范围更大了,自动驾驶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高级的自动驾驶也避免不了出交通事故或是撞死人,只能通过统计概率来判断是不是接近或是少于人驾驶汽车时 ...

这个是理想情况,事实上人类作为驾驶者是既定标准,无人驾驶哪怕平均事故率低很多也难以通过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核心技术:
1. 鬼探头传感技术。
2. 神经病思维预测传感器

1、应该是预防鬼探头技术吧,就是有不确定位置就减速进入可以有效制动的范围。
2、传感器的反应速度比人还是快了很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有车的系统都遵守统一的标准有啥用? 难道不允许转为手动模式?  ...

第五级自动驾驶就是连方向盘都没有的,车上所有人都是乘客,只有AI是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应该是预防鬼探头技术吧,就是有不确定位置就减速进入可以有效制动的范围。
2、传感器的反应速度比人 ...

你知道什么是鬼探头?

如果自动驾驶的车预知可能有鬼探头的地方就减速,这车就动不了。

鬼探头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自动驾驶不行,人工驾驶也不行。

网友G:
空中飞一个无人机预警行不行。更科幻一点儿的话,通过同步卫星。无限多点监控,预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中飞一个无人机预警行不行。更科幻一点儿的话,通过同步卫星。无限多点监控,预警。 ...

一辆车飞一架, 然后空中交通拥堵了, 而且能长时间飞行的无人机比车都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中飞一个无人机预警行不行。更科幻一点儿的话,通过同步卫星。无限多点监控,预警。 ...

一部车配100架飞行器,都完全不能预防鬼探头。

鬼探头很多是突发的。前一秒还看不出任何问题。

除非刹车可以0.01秒就停下来。但这个加速度,车里面的人的内脏已经破裂死亡。

网友:
立体城市,人车分流
估计那时候问题就不是车的自动驾驶,而是飞行器了

网友:
要预防鬼探头估计还得从路权法规上下手,在美国直行车有绝对的路权,从旁边插进来的车必须确保clear(也就是看不到有车)才能快速插进去,否则一切责任在插进来的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