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胎压监测绑带到轮毂上的型号是什么原因消失了?

楼主(2021-05-21):
印象中,最早的汽车胎压监测好像是绑带到轮毂上的,现在好像都是挂到充气嘴上的外置或内置式,
挂到充气嘴上的款式,会因为重量和离心力的作用,气嘴橡胶会出现裂痕漏气。
绑带到轮毂内环的型号,是什么问题消失了呢?

网友:
万一漏气了,很容易就压坏了。  放在气门嘴上,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使用外置气嘴上的,用了好几年,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外置气嘴上的,用了好几年,非常稳定。

我用的坛主 同款 也是好多年 了,后来 采集器电池坏了 后来自己换了2000mA.h的 现在依然可以用

网友B:
借楼问一问,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手动档的坡起辅助功能垃圾吗?

没有这功能的车,我开得好好的,有这个功能车完全不会开,只能二档起步。

这垃圾玩意儿到底怎么用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问,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手动档的坡起辅助功能垃圾吗?

没有这功能的车,我开得好好的,有这个功能 ...

请问是什么豪车?第一次听到手动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问,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手动档的坡起辅助功能垃圾吗?

没有这功能的车,我开得好好的,有这个功能 ...

手动档的坡起辅助功能我也没有听过。

都手动挡了,还搞什么辅助?

要辅助直接买自动挡啊。

网友D:
绑带式的,安装比较麻烦,而且需要额外的金属捆带绑在轮毂上,成本高一点,目前逐步被气门嘴式取代。但在很多商用车上还有保留。

网友:
现在都是这种换气门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问,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手动档的坡起辅助功能垃圾吗?

没有这功能的车,我开得好好的,有这个功能 ...

大众的HHC吧,很好用啊,坡道起步的时候使劲踩一下刹车直接松开,他可以提供2秒钟的和起步匹配的刹车力防止倒溜,正常起步后刹车就自主解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档的坡起辅助功能我也没有听过。

都手动挡了,还搞什么辅助?

回楼主各位,宝骏530七座。

就是这垃圾玩意儿,本来一直想买五菱宏光S3的,买时听别人说说,这个好,家用车,那个是面包车什么的,座椅2+3+2,S3是2+2+3之类。

NND,后悔死了。

拆又拆不了。

这个功能是有一两秒,直接锁死,不是那种有向前的力大于向后的力就解除的。

所以半联动时,加油不是死火,就是时间到后解除向前窜。
不加油时,时间到解除后就后溜。
练了两天,完全无法适应。

现在丢在老家。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豪车?第一次听到手动挡有这个功能。

他头像这款吧

楼主:
气门嘴内置式的听安装师傅说是铝合金结果,不容易离心力甩出裂纹漏气,但是如果是外置式的话,很多轮胎原配的气门嘴和轮毂结合部分式橡胶的,不用多久就会出现漏气,后续换整体铝合金气嘴解决。
楼上说漏气容易压坏掉出现的概率不高吧,轮毂不是U字形的吗,怎么会压到绑在U字形最小直径处的探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绑带式的,安装比较麻烦,而且需要额外的金属捆带绑在轮毂上,成本高一点,目前逐步被气门嘴式取代。但在很 ...

是不是少数原厂配的是绑带式?现在电商处都不见这种样式了

网友:
内置的不是靠和轮毂的螺纹连接的吗?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
我04年就开始做TPMS了,绑带式的,由于国内普及不大,导致维修店,拆轮胎导致坏的非常高,并且安装非常麻烦,需要全轮胎拆卸才能安装。
而气门嘴内置式,可以轮胎放气,压住就能更换。比较方便。其实早期,气门嘴内置式,也非常容易损坏,太多维修店不懂TPMS ,根本不知道这个的存在
怎么多年过去了,整个环境比较好,都了解这个玩意了,要好很多。但是其实到目前做TPMS的,反而未必知道这些事。
其实,绑带式,由于贴合轮毂,对信号影响还是非常打的。效果远没有气门嘴内置的好调。
当然,气门嘴外置,对信号衰减是最小的。
一半气门嘴使用非常长时间才会漏气,气压式内往外压,没那么容易漏气的。

网友:
外置气嘴上的我也使用几年了,没问题,去年还自己换了电池,内置的用了3年,没电了